stc单片机代替pt2272的遥控器编码怎么做成按键按下电机转,松开电机停呀

楼主(2020-07-26):
stc单片机代替pt2272的遥控器编码怎么做成按键按下电机转,松开电机停呀请求大神给点思路和程序做参考

网友A:
要看你怎么个用法! 如果是自己做一个用,学习单片机是没有问题的,@坛子上有红外摇控或433等这样的案例可以供你学习 如果是生产产品,那就不可以,pt2272与pt2262第1-8脚为地址设定脚,有三种状态可供选择: 悬空、接正电源、接地三种状态,进行编码与解码,有这个情况就会在别人用与你同样的摇控是不能打开你的机子的,例如汽车,摩托车等。而单片机就不同了,别人拿相同摇控是可以开你的机子的,例如电视冰箱等

网友B:
这个要实时解码计时,当解到码就电机转,当解码丢失,比如100ms没有解到码.认为是遥控器松开,就电机停。

网友C:
这里有stc单片机代替2272进行软解码的全套方案:
http://www.51hei.com/bbs/dpj-44384-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实时解码计时,当解到码就电机转,当解码丢失,比如100ms没有解到码.认为是遥控器松开,就电机停。

你好,我做了解码计时,每次解码成功a归0,否则a++;当a>1000电机停,但是有时还是不灵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做了解码计时,每次解码成功a归0,否则a++;当a>1000电机停,但是有时还是不灵啊

无线码有时会被干扰,可以先靠近试试,如有改善就是这情况,有部分可以解码软件上改善,用的单片机以前AT89C51是不可以的,有DC DC也是不行,其实你首先要搞好通讯,再实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