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中断优先级的问题求教

楼主(2020-07-26):
今天写了一个stm32f103的中断点灯程序,有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教各位
想请问一下stm32 的中断优先级手动配置是必须的吗?

我看stm32的手册上说有中断优先级,我以为跟51一样如果没有配置他会有一个自然优先级
然后我在程序中就没有配置中断优先级,直接开启了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点亮LED灯。
但是我发现怎么也进不去中断服务函数,
后来看了别人的代码他们在开启中断之前,都有先配置中断优先级。
我把中断优先级配置的代码加上,其他地方都没有改动,下载程序之后成功点亮。

所以请问各位,中断优先级是必须配置的嘛?

网友A:
不是必须配置,和51一样可以使用默认优先级,你肯定是有配置没开启,在琢磨一下

网友B:
个人认为中断优先级是必须要配置的。而且需要完整的配置完开启一个中断的所有步骤。有些人说少一些步骤也可以正常运行。有时候确实是,但是当你一个项目中开启了多个中断的时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多个中断必须要管理,中断优先级的高低会相互影响。所以把完整配置 养成习惯,被免到大项目的时候出现严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必须配置,和51一样可以使用默认优先级,你肯定是有配置没开启,在琢磨一下

检查了一下,发现需要在NVIC寄存器中打开中断通道,我缺少了这一步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中断优先级是必须要配置的。而且需要完整的配置完开启一个中断的所有步骤。有些人说少一些步骤也可 ...

恩好的,谢谢建议

网友C:
如果用到中断,那就必须配置一下中断优先级,特别是多个中断同时使用的时候,优先级的设置会减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