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超声波串口打印 源程序

楼主(2020-07-26):
通过CC2530驱动超声波模块,测量距离,并在串口中打印出来。

#include <ioCC2530.h>
#include "Ultrasoun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uchar RG;
uchar H1;
uchar L1;
uchar H2;
uchar L2;
uchar H3;
uchar L3;
uint  data;
uchar TXData;
float distance;

uchar LoadRegBuf[4];//全局数据,用以存储定时计数器的值。

void Delay_1us(uint microSecs)
{  while(microSecs--)
  {    /* 32 NOPs == 1 usecs 因为延时还有计算的缘故,用了31个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

void Delay_10us(uint n)
{ /* 320NOPs == 10usecs 因为延时还有计算的缘故,用了310个nop*/
    uint tt,yy;
    for(tt = 0;tt<n;tt++);
    for(yy = 310;yy>0;yy--);
    {asm("NOP");}
}

void Delay_1s(uint n)
{       uint ulloop=1000;
        uint tt;
    for(tt =n ;tt>0;tt--);
    for( ulloop=1000;ulloop>0;ulloop--)
    {
          Delay_10us(100);
        }

}

void SysClkSet32M()
{
    CLKCONCMD &= ~0x40;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32MHZ晶振
    while(CLKCONSTA & 0x40);     //等待晶振稳定
    CLKCONCMD &= ~0x47;        //设置系统主时钟频率为32MHZ
                               //此时的CLKCONSTA为0x88。即普通时钟和定时器时钟都是32M。
  }

void Init_UltrasoundRanging()
{
    P1DIR = 0x08;     //0为输入1为输出  00001000  设置TRIG P1_3为输出模式
    TRIG=0;           //将TRIG 设置为低电平

    P0INP &= ~0x80;   //有上拉、下拉 有初始化的左右
    P0IEN |= 0x80;    //P0_7 中断使能
    PICTL |= 0x01;    //设置P0_7引脚,下降沿触发中断
    IEN1 |= 0x20;      // P0IE = 1;
    P0IFG = 0;

}

void UltrasoundRanging(uchar *ulLoadBufPtr)
{
     SysClkSet32M();
     Init_UltrasoundRanging();

    // T1CC0H = 0x00;
     //T1CC0L = 0xfa;
     EA = 0;
     TRIG =1;

     Delay_1us(10);     //需要延时10us以上的高电平
     TRIG =0;

     T1CNTL=0;
     T1CNTH=0;
     while(!ECHO);
     T1CTL = 0x09;      //0000 1010
                        //0000 1001
                        //通道0,中断有效,32分频;自动重装模式(0x0000->0xffff);
     L1=T1CNTL;
     H1=T1CNTH;
     *ulLoadBufPtr++=T1CNTL;
     *ulLoadBufPtr++=T1CNTH;
      EA = 1;
      //Delay_10us(60000);
      //Delay_10us(60000);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Uart(void){
  PERCFG = 0x00;
  P0SEL = 0x0c;
  P2DIR &= ~0xc0;
  U0CSR |= 0x80;
  U0GCR |= 11;
  U0BAUD |= 216;
  UTX0IF = 0;
}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UartSendString(char *Data, int len){
  uint i;
  for(i=0;i<len;i++){
    U0DBUF = *Data++;
    while(UTX0IF == 0);
    UTX0IF = 0;
  }
}

#pragma vector = P0IN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0_ISR(void)
{
         EA=0;
         T1CTL = 0x00;
         LoadRegBuf[2]=T1CNTL;
         LoadRegBuf[3]=T1CNTH;
         L2=T1CNTL;
         H2=T1CNTH;

        if(P0IFG&0x080)          //外部ECHO反馈信号
        {
         P0IFG = 0;
        }
        T1CTL = 0x09;
         T1CNTL=0;
         T1CNTH=0;
        P0IF = 0;             //清中断标志
        EA=1;
}

void InitLed(void){
  P1DIR |= 0x01;
  LED1 = 0;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InitLed();
    char strTemp[6];

    while(1)
    {
     UltrasoundRanging(LoadRegBuf);
     Delay_1s(1);
     data=256*H2+L2-L1-256*H1;
     distance=(float)data*340/10000;
     memset(strTemp, 0, 6);
     sprintf(strTemp,"%.02f", distance);//将浮点数转成字符串
     UartSendString(strTemp, 5);
     UartSendString("CM",2);
     UartSendString("\r\n",2);
     if((int)distance<=20){
       LED1 = 1;
     }else{
       LED1 = 0;
     }
     distance=0;
     Delay_1s(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