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激活、充电笔记

楼主(2020-07-26):
  在隔壁论坛以每片5元的价格买了50片库存无电的锂电池。
  三天后收到了寄来的电池:

  抽查了几片进行测量,输出电压确实为0V,也尝试对他们充电,用了几个小时也充不进电去(充电器的兰灯一直亮,如果能充电的话,应该是红灯亮),查资料得知,电芯电压低到一定程度,保护板就无法工作,电池既不能放电,也不能充电了,一般情况下,锂电池就算“死”了。
  万般无赖之下,只好拆开一片电池:

  充、放电保护板用的IC是:DW01、8205S:

  测量电芯的电压,还是0V,但直接对电芯充电是能够充进去的,充了几个小时后,充电结束,测量电芯的电压是4.16V左右。
  存放1天后再次测量,电压并没有降低。
  接上保护板后,通过保护板外面的正、负极测量电压,这时电压还是4.16V,说明只要电芯有点,保护板就能够输出电压了。
  但无论如何从外观上恢复不到以前的模样了。
  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不用拆解并激活锂电池的方法,那就是用12V直流电源去碰触电池的正、负极(注意时间一定要短),在碰触瞬间,观察到直流电源的电压表,从12V变化到3.6V左右,说明电池保护板开始工作了。
  这时再对电池进行充电,就能够充进去了。
  随便选了两片电池进行激活,都成功了。
  为了方便电池的充电,专门做了一个充电架:

  底座是检来的多层板,接触正、负极的金属丝是利用电路板专用的测试珠中的钢丝改造的。

  这种钢丝有弹性,表面的镀层又不容易氧化,作为充电器的接触簧片很合适。

  用自制的4065充电器对锂电池充电:

楼主:
刚才试过,8V就可以激活。

楼主:
单价写错了,是每片1元。

网友A:
还有没有电池,每片1元。价格实在啊

网友B:
好像楼主和我买的一样,我买30片。我就激活了一个,但是充满了老是掉电,应该报废了,就放那里了。过几天再试试,看29片中有么有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楼主和我买的一样,我买30片。我就激活了一个,但是充满了老是掉电,应该报废了,就放那里了。过几天再 ...

我试了5片,充满了电,放几天再测电压都是高于4V的。

楼主:
我用自制的容量测试仪对其中两片电池的容量分别进行了测量,容量大概是:380mAh。

网友C:
电源表激活去,  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可一不可活了。

网友D:
小电池是可以这样操作,如果是大电瓶,那就危险了,一下就打火,爆的就好严重的,给点建议。

网友E:
我也有个2S电池包也是这个情况,平衡充只能检测到一块电池,输出端没有电压,我拆开后单独测都有电压,但是两块电池电压不一样。中间有个保护板,应该也是保护了,12V直流电碰一下就能激活吗?

网友F:
保护板这样就可以激活了嘛?

楼主(2020-08-26):
引用 网友F:
保护板这样就可以激活了嘛?

同时回复11楼、12楼的问题:其它电池保护板不知道,我购买的这一批电池的保护板就是这样激活的。

网友G(2020-10-16):
華碩充電寳就是一個不行的例子他還有鎖碼

网友H:
记得以前在哪里看到过,对充电电池激活的方法,就是用高电压瞬时短接充电电池,测试电池有电压后就可以充电了,就是高电压不能太低。

网友I:
电池激活的方法学一个,

网友J:
一般激活电压9-12V即可,但通电时间一定要短,碰触一下马上断开,等2-3秒钟再碰触,反复进行。

网友K:
在哪里买的,有没有链接?

网友L(2021-01-14):
好厉害,挺有想法的

网友M(2024-01-17):
会不会爆,我手上有这样的电池也是0伏

网友N:
        对于0V锂电池,使用5V充电器,直接充电20秒,电压可以上升到2V左右。然后正常充电就可以了。5V直接充电,时间短,压差小,比较安全。本人曾经修复激活了3块电池,均已修复成功。
      对于过充电锂电池,电池已经鼓包。将鼓包处刺穿(细针),气体溢出后,重新充电,也可以成功。本人成功修复1例。

网友O(2024-03-05):
充电架简单实用!也给我启发了,谢谢!

网友P(2024-04-04):
你的12V电源还是串个12V的灯泡去激活吧,不然不放心

网友Q:
车票还在吗?

网友R:
锂电爆的太多,没必要DIY此类电路,生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