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906红外测温单片机程序_Keil 附MLX90614英文资料

楼主(2020-07-26):
程序已经经过测试,正常运行,并且能够通过GY906读取温度数据。
下为程序代码截图:

MLX90614英文资料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ack_counter  10

//************** 端口定义**************
//LCD 控制线接口
uchar flag1;
sbit  LCD_RS=P2^7;
sbit  LCD_EN=P2^6;
//GY906 端口定义
sbit  SCL=P2^0;// 时钟线
sbit  SDA=P2^1;// 数据线

//************ 数据定义****************
bdata uchar flag;//可位寻址数据
sbit bit_out=flag^7;
sbit bit_in=flag^0;
uchar DataH,DataL,Pecreg;
//************ 函数声明*****************************************
void   IIC_Start();                 //GY906 发起始位子程序
void   IIC_Stop();                 //GY906发结束位子程序
uchar  GY906_RX_Byte(void);              //GY906 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GY906_tx_Bit(void);             //GY906发送位子程序
void   GY906_TX_Byte(uchar dat_byte);     //GY906 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GY906_rx_Bit(void);           //GY906接收位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              //延时程序
uint   memread(void);             // 读温度数据
void   LcdInit(void);        //LCD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CheckBusy(void);         //LCD 判断忙子程序
void   LcdWriteCmd(uchar cmd);     //LCD 写命令子程序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LCD 写数据子程序
void   display(uint Tem);           // 显示子程序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Tem;
        //函数部分
        SCL=1;SDA=1;_nop_();
        _nop_();_nop_();_nop_();
        SCL=0;
        delay(1000);
        SCL=1;
        LcdInit();
        while(1)
        {
         Tem=memread();
         display(Tem);
         delay(20);
        }
}
//*********输入转换并显示*********
void display(uint Tem)
{
uint T,a,b;
T=Tem*2;
  LcdWriteCmd(0x01);//清屏
if(T>=27315)
{
   T=T-27315;
   a=T/100;
   b=T-a*100;
//---------------------------
   if(a>=100)
   {
    LcdWriteData(0x30+a/100);
    a=a%100;
    LcdWriteData(0x30+a/10);
    a=a%10;
    LcdWriteData(0x30+a);
   }
   else if(a>=10)
   {
    LcdWriteData(0x30+a/10);
    a=a%10;
    LcdWriteData(0x30+a);
   }
   else
   {
    LcdWriteData(0x30+a);
   }
   LcdWriteData(0x2e);// 显示点
   //---------------------------
  if(b>=10)
  {
    LcdWriteData(0x30+b/10);
//    b=b%10;
//    LcdWriteData(0x30+b);
  }
  else
  {
    LcdWriteData(0x30);
//    LcdWriteData(0x30+b);
  }
}
//==========
else
{
  T=27315-T;
  a=T/100;
    b=T-a*100;
  LcdWriteData(0x2d);
//--------------------------
  if(a>=10)
  {
    LcdWriteData(0x30+a/10);
    a=a%10;
    LcdWriteData(0x30+a);
  }
  else
  {
    LcdWriteData(0x30+a);
  }
  LcdWriteData(0x2e);//显示点
//--------------------------
  if(b>=10)
  {
    LcdWriteData(0x30+b/10);
    b=b%10;
    LcdWriteData(0x30+b);
  }
  else
  {
    LcdWriteData(0x30);
    LcdWriteData(0x30+b);
  }
}
}

//************************************
void IIC_Start(void)
{
   SDA=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IIC_Stop(void)
{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GY906_TX_Byte(uchar dat_byte)
{
   char i,n,dat;
   n=Nack_counter;
TX_again:
   dat=dat_byte;
   for(i=0;i<8;i++)
   {
     if(dat&0x80)
      bit_out=1;
     else
      bit_out=0;
     GY906_tx_Bit();
     dat=dat<<1;
   }

      GY906_rx_Bit();
   if(bit_in==1)
   {
    IIC_Stop();
    if(n!=0)
    {n--;goto Repeat;}
    else
     goto exit;
   }
   else
    goto exit;
Repeat:
    IIC_Start();
    goto TX_again;
exit: ;
}
//-----------发送一个位---------
void  GY906_tx_Bit(void)
{
  if(bit_out==0) SDA=0;
  else SDA=1;
  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接收一个字节--------
uchar GY906_RX_Byte(void)
{
  uchar i,dat;
  dat=0;
  for(i=0;i<8;i++)
  {
    dat=dat<<1;
    GY906_rx_Bit();
    if(bit_in==1)
     dat=dat+1;
  }
  GY906_tx_Bit();
  return dat;
}

//---------- 接收一个位----------
void GY906_rx_Bit(void)
{
  SDA=1;bit_in=1;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bit_in=SDA;
  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for(i=0;i<N;i++)
     _nop_();
}
//------------------------------
uint memread(void)
{
  IIC_Start();
  GY906_TX_Byte(0xB4);  //Send SlaveAddress ==============================
  //GY906_TX_Byte(0x00);
  GY906_TX_Byte(0x07);  //Send Command
  //------------
  IIC_Start();
  GY906_TX_Byte(0x01);
  bit_out=0;
  DataL=GY906_RX_Byte();
  bit_out=0;
  DataH=GY906_RX_Byte();
  bit_out=1;
  Pecreg=GY906_RX_Byte();
  IIC_Stop();
  return(DataH*256+DataL);
}
//******************LCD 显示子函数***********************

/*********************************************************/
// 液晶显示初始化
/*********************************************************/
void LcdInit(void)        // 初始化LCD
{
   LcdWriteCmd(0x01);
   LcdWriteCmd(0x0c);
   LcdWriteCmd(0x06);
   LcdWriteCmd(0x38);
}

void LcdCheckBusy(void) //LCD 忙标志判断
{
        flag1=0x80;
……………………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不知有没有电路图可分享,谢谢啦!

网友B(2020-09-05):
电路图加一

网友C:
加上电路原理图吧,楼主

网友D: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用的是什么样显示

网友E(2022-04-17):
T= (DataH:DataL)*0.02-273.15

网友F:
如果单片机使用stc8f2k64s4,延迟该怎么改呢?改了很久不能用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