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和单片机去抖

楼主(2020-07-27):
微动开关、按钮开关要 去抖吗 ? 是不是机械式都必须去抖

网友A:
去抖动是绝对要的!这个是肯定的。
去抖动有方法一般是两种:一种是硬件去抖动,以前用的多,现在很少用(个人认为,至少没见过)
一种是软件去抖动,这是常用,不管是在什么平台,这去抖动是一定要的,哪怕是你这开关按下之后只有一个功能,再按第二次就没用了,也依然要去抖动

网友B:
要去斗的,不然容易误动作。按一次由于有抖动,单片机读出来是按了好多次。

网友C:
需要,去抖分为软件去抖和硬件去抖,一般用软件去抖快一点,机械式的需要去抖

网友D:
要的,要不然很容易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