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示波器每次扫描刷新的波形不重叠

楼主(2020-07-27):
为什么示波器每次扫描刷新的波形不和上次重合,是那设置不对了吗还是示波器卡住了

网友A:
如果是周期性波形,不要用自动扫描模式,要用触发扫描模式。例如上升沿触发,选择好触发通道(就是波形所在的探头),调节触发电平旋钮,使触发电平线(橫线)进入波形范围。

网友B:
把触发的那个小三角调到需要稳定的波形上,如果不行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看下你需要测量的波形是否稳定

网友C:
设置余辉功能,进行叠加。类似低端的眼图测试

网友D:
调整频率周期,AOTO一下

网友E:
你提供的信息有限啊,很难让别人一下帮你定位到问题,我只能给你一些建议:
如果你能熟练的掌握示波器的用法,例如如何设置扫描和触发模式,单次触发和循环触发如何设置?等等,且你的示波器表笔如何设置到10:1来对信号尽可能小的干扰,还有你的信号频率有多高,你的示波器是否能支持那么高的信号。如果你都考量了,那么试着改变你的输出信号的周期,占空比或者编码方式再看看,看有没有按照你预期的变化,再一步步推断调整即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祝你好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提供的信息有限啊,很难让别人一下帮你定位到问题,我只能给你一些建议:
如果你能熟练的掌握示波器的用 ...

被测信号是个正玄波,触发电平也在波形内,上升沿触发,有时调一下时间刻度第二次刷新扫描的波形就和上一次的重合有时不行,是因为每次触发的位置变了还是波形本身变了?

网友F:
正常的吧,不是纯正弦波的话

网友G:
如果是自动的,按一下面板上的AOTOU键,有的可以调X轴

网友H:
触发扫描如果波形不变就只触发一次,按一下示波器面板上的Autoset

网友I:
发图来看一下。你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被测信号是个正玄波,触发电平也在波形内,上升沿触发,有时调一下时间刻度第二次刷新扫描的波形就和上一 ...

建议你将周期调小,然后用扫描模式,将多个周期的波形在一个界面显示出来,然后停止,放大界面内每个波形,对比是否有明显差异,如果没有,再多抓几次,如果每个周期波相位均相同,基本可以确认你的波形是没问题的。

网友J:
是重复性波形的话, 应该是触发灵敏度调太小

网友K:
通常,任何数字示波器都可以使用“自动”按钮。 试一试获得最佳测量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重复性波形的话, 应该是触发灵敏度调太小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L:
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没有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