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AL_RTC_GetTime函数报错

楼主(2020-07-27):
编译通过不了,
HAL_RTC_GetTimeHAL_RTC_GetDate

这个函数问题出在哪里呀

网友A:
看不到你的问题啊,你的图片无法查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的问题啊,你的图片无法查看啊!

是么,我再在楼下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的问题啊,你的图片无法查看啊!

直接贴代码吧:
static void display_time(void)
{
    RTC_HandleTypeDef hrtc;
    RTC_DateTypeDef date;
    RTC_TimeTypeDef time;
    HAL_RTC_GetTime(&hrtc, &time, RTC_FORMAT_BCD);
    HAL_RTC_GetDate(&hrtc, &date, RTC_FORMAT_BCD);

    printf("20%02x-%x-%x %02x:%02x:%02x\n", date.Year, date.Month, date.Date, time.Hours, time.Minutes, time.Seconds);
}

报错信息:f:/321/Demos/oc_manhole_cover_template/oc_manhole_cover_template.c:39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HAL_RTC_GetDate'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么,我再在楼下上传一下

声明与 "HAL_StatusTypeDef HAL_RTC_GetDate(RTC_HandleTypeDef *hrtc, RTC_DateTypeDef *sDate, <error-type> Format)" (已声明 所在行数:876,所属文件:"F:\321\Inc\stm32l4xx_hal_rtc.h") 不兼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贴代码吧:
static void display_time(void)
{

用的什么编译器?是keil吗?
检查以下:
1. HAL_RTC_GetDate函数是否定义?如果定义了,对应的.C文件是否已经包含在工程里了?
2. HAL_RTC_GetDate函数是否声明了?如果声明了,对应声明的头文件路径是否包含在工程里了?
3. 将工程关闭,删除所有编译中间文件,重新打开IDE,进行全编译,看看是否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声明与 "HAL_StatusTypeDef HAL_RTC_GetDate(RTC_HandleTypeDef *hrtc, RTC_DateTypeDef *sDate,  Format ...

如果你用的是stm32l4xx系列单片机的话,不应该不兼容啊!对了,宏定义那里也要声明有你使用型号的单片机的宏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stm32l4xx系列单片机的话,不应该不兼容啊!对了,宏定义那里也要声明有你使用型号的单片机 ...

你好,感谢回复,我用的VSCode。
这rtc.c和rtc.h俩文件是我后来复制进Src和Inc中的,这俩函数在.c文件中有定义,在.h中也有声明,也#include在里面了,还是显示undefined reference to `HAL_RTC_Get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stm32l4xx系列单片机的话,不应该不兼容啊!对了,宏定义那里也要声明有你使用型号的单片机 ...

我百度的这个错误有人说这是个编程链接错误,意思是说在你的程序里引用了某个函数或变量, 但是链接器找不到该变量的定义.
但是我.c和.h都添加了,都有定义和声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百度的这个错误有人说这是个编程链接错误,意思是说在你的程序里引用了某个函数或变量, 但是链接器找不 ...

我是按照keil的思维去思考的,没用过vscode,这个最近很火吗?不过感觉有新坑啊!你再问问别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按照keil的思维去思考的,没用过vscode,这个最近很火吗?不过感觉有新坑啊!你再问问别人吧!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