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发问,单片机板子上没有纽扣电池,进入待机模式后是不是就不能用RTC唤醒了

楼主(2020-07-27):
进入待机后,芯片就不工作了,板子上没有纽扣电池,是不是就不能用RTC唤醒待机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刚学51单片机的时候,还不理解单片机怎么待机的

网友B:
首先,待机也是一定要有电池的,也就是说这个电源是一定要一直连着的
这应用主要是在电池供电系统中,进入待机模式:电池一直在供电,但单片机耗电电流要小很多,一般是10uA以下
如果电池取下,下次再给单片机供电就是复位再操作了

网友C:
首先,待机一般是为了省电,具体来说是为了省外部电源的电,或者主电池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待机也是一定要有电池的,也就是说这个电源是一定要一直连着的
这应用主要是在电池供电系统中,进入 ...

您好感谢回复,就是板子的电源是一直在连接,我就是想知道,没有纽扣电池,RTC唤醒功能能执行吗

网友C:
或者在一些场合需要切断主供电的时候,用这颗备用电池供电。

回到楼主问题,如果只是担心没这颗电池,无法进行一些实验,那简单,把这个电池连接到主电源上就好,可以飞根线。注意电压要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待机一般是为了省电,具体来说是为了省外部电源的电,或者主电池的电。

对,现在涉及到低功耗的问题,所以进行待机。现在对于唤醒有点麻烦:想采用RTC定时唤醒,发现板子没有纽扣电池,在板子的电源一直不断的情况下,能用RTC唤醒吗,或者说没有纽扣电池只有板子的电源供电能用RTC唤醒吗

网友C:
还有,一般带纽扣电池的板子,都会设计充电电路连接到电池,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池座有没有电,如果有电,那你还在乎电池在不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般带纽扣电池的板子,都会设计充电电路连接到电池,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池座有没有电,如果有 ...

感谢回复。我现在用的板子没有纽扣电池,所以一直在纠结

网友C:
如果板子没有设计纽扣电池,而MCU又有专门的 RTC_VCC 引脚,那一般要把这脚连接到普通 VCC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板子没有设计纽扣电池,而MCU又有专门的 RTC_VCC 引脚,那一般要把这脚连接到普通 VCC上面。

好的 ,,那么这样,只要板子电源不断,就能用RTC了,没有纽扣电池也行了。貌似知道了,感谢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回复,就是板子的电源是一直在连接,我就是想知道,没有纽扣电池,RTC唤醒功能能执行吗

这个要取决单片机的型号,有的有这个功能有的没有
如果RTC可以在休眠后继续工作,那就应该有一个唤醒的功能,如果不能单独工作,就不行,这一点你可以在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上找得到的,看看它有多少个唤醒源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取决单片机的型号,有的有这个功能有的没有
如果RTC可以在休眠后继续工作,那就应该有一个唤醒的功 ...

感谢回复,刚查了手册,有RTC唤醒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