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无线电SDR拆机

楼主:
金属外壳,挺漂亮的,后面两天线接口,还送了一根天线,只能接UV端口。前面是micro usb接口,还有一个指示灯拆掉前面板实际上不用拆前面板,拆掉后面板整个电路板就可以拖出来了。拆掉面板后发现一个细节,电路板刚好卡在型材的缝隙里面,而且电路板两侧设计了接触面与型材外壳连接,
感觉挺巧妙的。
老家没啥有意思的信号,只能听听广播电台了。
τ 宝买的

后面

后面

前面

前面

拆掉前面板

拆掉前面板

电路板卡在型材槽中

电路板卡在型材槽中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

网友A(2020-07-29):
拆机=破坏!

网友A:
那要看是不是拆坏了。最好找报废机研究。

网友B(2020-10-29):
电视棒SDR,好像只能接受数据,不能发送数据

网友C:
这个SDR听听收音和对讲机还可以,短波性能非常差。

网友D:
用的啥芯片,看不清

网友E(2021-01-11):
这个没温补晶振

网友F:
改装个天线  做个射电望远镜

网友G(2021-03-14):
这是干啥用的

网友H(2021-05-12):
引用 网友B:
电视棒SDR,好像只能接受数据,不能发送数据

是的,只能接收,不能发送

网友I(2021-06-20):
短波也可以  是需要长室外天线

网友J:
这种铝合金型材我怀疑就是专门用来做外壳的,以前的天线信号放大器等东西也是这样使用的,还拆过施耐德的接触器,也是用铝合金型材做接触器外壳

网友C:
有个视频把这玩意给砸了,玩SDR建议直接上RSP1或RSP1A

网友K(2021-07-21):
短波天线的质量才是关键!!!石家庄市灵寿县

网友L(2022-06-10):
引用 网友C:
这个SDR听听收音和对讲机还可以,短波性能非常差。

加短波有源天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