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新新手,想知道关于STM32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的教程

楼主(2020-07-27):
关于STM32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的教程,STM32的有关知识,如何调试电机和开发程序,刚入门

网友A:
用百度虽然不喜欢但选择不多

网友B:
什么芯片不重要,从有感到无感,从方波到正旋,STM,TI样例,资料都做的比较好,建议先从有感搞起,后面再搞无感 FOC之类的,电机控制主要是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