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A-TI中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0-07-27):
TINA-TI中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啊,如图:

网友A:
虚拟示波器

网友B: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知道了,是开路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了,是开路的意思。

不是吧,是虚拟示波器,V是virtual的意思吧!
参考附件和网址:
https://wenku.baidu.com/view/a22f9cbdfd0a79563c1e72f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是虚拟示波器,V是virtual的意思吧!
参考附件和网址:
https://wenku.baidu.com/view/a22f9cb ...

如图,是开路的意思

楼主:
不是,是开路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