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电路问题

楼主(2020-07-27):
下面这个电路是按一下灯是灭的,请问怎么反过来按一下灯是亮的呢?

网友A:
加一个三极管倒相

楼主:
不用三级管

楼主:
这是低电平触发的或者怎么改成高电平触发呢?

网友B:
按键SW1和电阻R1调换位置即可!

网友C:
555时基电路,应用电路非常多

3脚的输出电平高低,主要有内部2个比较器的工作状态决定。

楼主的电路是2脚低电平触发。

2脚只对低电平起作用,高电平对它不起作用,即电压小于1Ucc/3,此时3脚输出高电平。

6脚只对高电平起作用,低电平对它不起作用,即输入电压大于2Ucc/3,称高触发端,3脚输出低电平,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即2脚电位必须大于1Ucc/3时才有效。3脚在高电位接近电源电压Ucc,输出电流最大可打200mA。

4脚是复位端,当4脚电位小于0.4V时,不管2、6脚状态如何,输出端3脚都输出低电平。

这样看来 把4脚现在的高电平改为低电平,就能实现按一下灯灭。

4脚对地串入一个按键,4脚与高电位之间要上拉一个电阻,在按键没有按下时电压要保持在0.4V以上。

当然还有其他方法。如6脚的高电平触发,试试吧。

网友D:
把灯改接到3脚与1脚之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