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赛电源相关的问题

楼主(2020-07-27):
想问问大家,电赛中非电源类题目的电源都是靠自己搭建的吗?听说是不能使用现成的电源,可以给推荐一下常用的电源的电路吗?

网友A:
一般电赛电源采用电池供电,多为12V或者5V输入,所以你只需要搜索12V转5V以及5V转3.3V的DCDC芯片或者LDO即可。常用的5V转3.3V多用1117-3.3,这是1A电流的,如果电流不够,多弄几个,至于12V转5V的芯片也很多比如LM2576,找到对应的datasheet上面就有图,直接用就行,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赛电源采用电池供电,多为12V或者5V输入,所以你只需要搜索12V转5V以及5V转3.3V的DCDC芯片或者LDO即 ...

好的,感谢您的指点,另外我想再请教您一下,因为用的芯片需要12V供电,我不太了解该怎么选择对应的芯片,您可以再给点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