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种传感器(十)之手指心跳检测模块+Stduino Nano&UNO

楼主(2020-07-27):
说明:
心跳检测模块,由一个红外线发射LED和红外接收器构成。手指心跳监测模块能够测量脉搏,是这样工作的:当手指放在发射器与接收器之间,红外发射LED发射的光将穿过手指,到被接收器接收。而血压会随着脉搏变化,导致红外接收器接收到的光通量也会随之变化,因此可以通过红外光接收的情况来统计监测心跳。

实验目的:
利用手指心跳监测模块记录心率。

器材:
Stduino UNO/Nano、杜邦线、手指心跳监测模块

电路连接:

代码展示:

int ledPin = 13;
int sensorPin = A0;

double alpha = 0.75;
int period = 20;
double change = 0.0;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 OUTPUT);
pinMode(sensorPin, INPUT_ANALOG);
Serial.begin(115200);
}

void loop()
{
static double oldValue = 0;
static double oldChange = 0;
int rawValue = analogRead(sensorPin);
double value = alpha * oldValue + (1 - alpha) * rawValue;//这个平滑就是取本次和上一次测量数据的加权平均值
Serial.println(value);

oldValue = value;
delay(period);
}

实验效果:

将串口输出的值复制到EXCEL中,可以得到以下的折线图。可以看到,在大约16秒的时间里,出现了32个波峰。这一方面说明心跳有点快,一分钟达到了120下。另外,这种监测器只适合学习,不适用于任何医疗用途。

注意:
尽可能将模块挡住,甚至可以放在小黑箱中实验。
不要用手直接捏住传感器测,那样你会发现画出来的图线很乱,这并不是说你心率不齐。正确的方法是测指甲盖。

网友A:
你好,请问传感器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B:
有误差的原因一般来源于代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传感器在哪可以买到?

可以自行TB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误差的原因一般来源于代码吗

应该是多方面的原因,测试环境,测试者状态,测试代码等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