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温枪加装无线串口通讯功能 附STM32源程序

楼主:
     额温枪测温结果,加装无线数据传输功能,串口无线模块对码不做详解,我用的是433M的汇成hc-12无线模块,解析额温枪电路24C02的iic接口,每次测温数据写入存储过程解析,每条存储过程iic-SCL有76次时钟跳变,包含起始位+数据位+应答位,程序考虑电池功耗有低功耗设计要求(测试可忽略),详见程序;欢迎评测!!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exti.h"
#include "time.h"
#include "led.h"
#include "wkup.h"

u8 data_ok,n;
u32 AT24cxx_data,AT24cxx_add;

int main(void)
{
  u16 AT_H,AT_L;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USART1_Init(4800);
  SysTick_Init(72);
  PW_EXTI_Init();  //主控外干预休眠引脚初始化
  LED_Init();     //工作指示灯
  Enter_Standby_Mode(); //主控可被唤醒配置
  led2=0;
  SLEEP_SET=0;
  delay_ms(40);
  SLEEP_SET=1;
  delay_ms(90);
  printf("系统启动!\n");//输出提示信息
  AT24xx_EXTI_Init();    //存储器解析端口初始化

        while(1)
        {
  if(data_ok)
  {
   data_ok=0;
   TIM_Cmd(TIM4,DISABLE);
   if(n==67)
   {
//    printf("AT24cxx_data=  %x    %x  %u\r\n",(u16)AT24cxx_data,AT24cxx_add,n);//输出提示信息
    AT_H=(u16)AT24cxx_data<<8;
    AT_L=(u16)AT24cxx_data>>8;
    AT_H=AT_H|AT_L;
    if(AT_H%10>5)
     AT_H=AT_H/10+1;
    else
     AT_H=AT_H/10;
    AT_L=AT_H%10;
    AT_H=AT_H/10;
    printf("Body_temperature:%u.%u",AT_H,AT_L);
   }
   AT24cxx_data=0;
   AT24cxx_add=0;
   n=0;
  }
        }
}

网友A(2020-07-28):
也就测试的时候有用吧,实际中用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测试的时候有用吧,实际中用不到。

应用于温度测控领域,物联网在线检测,记录

网友C(2020-12-29):
好牛阿 正在找额温枪 变无线的方法 你这特实用阿 学习了

网友C:
大神 我也买了一套 额温枪的uart介面 也要安装一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