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AHT10温湿度传感器 源程序资料

楼主(2020-07-28):
        在网上找遍了,都没有找到使用51单片机驱动AHT10传感器的程序

        耗时一天半,结合

        https://blog.csdn.net/Freedom1314520/article/details/104557480

        给的思路和手册写完了程序

        但是注意这篇博客的程序有点问题,最后处理数据的时候会发生截断,小则损失精度,大则丢失数据,
        这里要用浮点来处理数据,然后乘以100或1000来转换为整型,从而保留小数位。

        (之前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数据丢失,我以为没读到,就从通信协议开始一个一个函数重新梳理了一遍,

        浪费比较长的时间……)
        如有问题,欢迎指正。

                                                        --2020.7.28 ZIQ

#include "AHT10.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IC.h"
#include "Delay.h"
//软复位
void AHT10_RST()
{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AHT10_Wr);
        IIC_Get_ack();                                //接收应答
        IIC_write_byte(0xba);        //发送软复位指令
        IIC_Get_ack();                                //接收应答
        IIC_stop();
}
//触发测量
void AHT10_Mea()
{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AHT10_Wr);
        IIC_Get_ack();                                //接收应答
        IIC_write_byte(0xac);        //触发测量指令
        IIC_Get_ack();                                //接收应答
        IIC_write_byte(0x33);        //指令参数
        IIC_Get_ack();                                //接收应答
        IIC_write_byte(0x00);
        IIC_Get_ack();                                //接收应答
        IIC_stop();
}
//读取AHT10状态字
unsigned char AHT10_Status()
{
        unsigned char byte_first;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AHT10_Rd);
        IIC_Get_ack();                                //接收应答
        byte_first = IIC_read_byte();        //接收数据
        IIC_NACK();                                                                                //非应答,不再接收后续数据
        IIC_stop();
        return byte_first;
}
//判断AHT10校准使能
unsigned char AHT10_CalEN(){
        unsigned char val = 0;
        val = AHT10_Status();
        if((val & 0x08) == 0x08)                //bit[3]为校准位,1位已校准,0位未校准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初始化
void AHT10Init(){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AHT10_Wr);
        IIC_Get_ack();                                //接收应答
  IIC_write_byte(0xe1);        //初始化指令
        IIC_Get_ack();                                //接收应答
  IIC_write_byte(0x08);        //初始化参数
        IIC_Get_ack();                                //接收应答
  IIC_write_byte(0x00);
        IIC_Get_ack();                                //接收应答
        IIC_stop();
}
//初始化并判断是否校准
void AHT10_Init()
{
        Delay_ms(45);        //上电时等待45毫秒
        AHT10Init();                //尝试初始化
        while(AHT10_CalEN() == 0)//如果未校准,则复位,再此尝试初始化,直到校准完成
        {        //注意,如果初始化未完成会死循环,此时请检查接线是否存在问题或传感器是否损坏
                AHT10_RST();                //复位
                Delay_ms(25);        //复位时间不超过20ms
                AHT10Init();
        }
}
//读取数据并处理返回
void AHT10_Read_Data(unsigned int *T,unsigned int *S) //湿度和温度数据
{                                                                                                    //例如温度2251,为22.51摄氏度,湿度30211,为30.211%
        unsigned char Data[6] = {0};//读入六个字节数据,第一个状态字,后面两个半字节为湿度数据,最后为温度数据
        unsigned long retudata = 0;        //使用一个long int类型来处理数据
        unsigned char n = 0;                                //读忙计数,防止一直忙碌造成死循环
        AHT10_Mea();                        //开始测量
        Delay_ms(80);                        //延时等待至少75毫秒
        while(((AHT10_Status() & 0x80) == 0x80))        //读忙,如果忙碌则等待,超过300ms则退出
        {
                Delay_ms(3);
                n++;
                if(n >= 100)break;
        }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AHT10_Rd);                                //写入读数据指令
        IIC_Get_ack();                                //接收应答
        for(n = 0;n < 6;n++){
                Data[n] = IIC_read_byte();                //状态数据
                if(n < 5){
                        IIC_ACK();                //应答
                }
                else{
                        IIC_NACK();                //第五次,非应答,读取完毕
                }
        }
        IIC_stop();
        retudata = 0;
        retudata += Data[1];                                //原始湿度数据合成
        retudata = (retudata<<8) + Data[2];
        retudata = ((retudata<<8) + Data[3])>>4;
        //retudata = retudata & 0x000fffff;
        *S = (retudata*1000.0/1024.0/1024.0)*1000;//数据精确到三位小数

        retudata = 0;                                //原始温度数据合成
        retudata = ((Data[3] & 0x0f)<<8)|Data[4];
        retudata = (retudata<<8)|Data[5];
        //retudata = retudata & 0x000fffff;
        *T = (retudata*100.0*200.0/1024.0/1024.0 - 50.0*100);        //数据精确到两位小数

        }

网友A(2020-09-01):
我也是根据这个改的,没读出数据,希望你这个能行

网友B:
很不错,后期我也多上传些程序给大家。

网友C:
楼主,请问用你的AHT10驱动代码读数非正常跳动,温度在吹口气数值升到250+摄氏度缓慢回到10-50一个大致稳定数字,湿度从0到1000%一直非规则跳变.这是第一个驱动了芯片的代码,终于看到了些许希望,谢谢!

网友C:
附件是我用STC15W408AS驱动 0.91寸OLED的全部代码.目前还是AHT10没有完整驱动起来,但芯片是工作了的,因为读数随温度变化很灵敏变化,只是读数不是准确的.

Keil 5 工程.rar

STC15W408AS驱动 0.91寸OLED的全部代码

网友D(2020-12-19):
为什么我烧了 也接了线没反应

网友E(2021-01-22):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搞这个传感器。。。

网友F(2022-04-10):
温度值大概是对的,较稳定 ,但湿度总是从60多递减到0附近又从60多递减

网友G(2022-06-08):
下载学习下看看,按照这个写下CHT8305温湿度

网友H(2024-12-16):
希望这个有用

网友H:
下载下来测试下,看看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