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入程序后,LCD1602显示太亮,基本看不清显示的数据怎么调节?

楼主(2020-07-28):
单片机烧入程序后,LCD1602显示太亮,基本看不清显示的数据怎么调节?

网友A:
你买LCD的时候,应该有官方的驱动吧,里面有个函数是调亮度的

网友B:
对比度电阻

网友C:
第3引脚:V0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接地电源时对比度最高;

网友D:
这个一般调对比度。你对比度太低导致的。

网友E:
看到过有调节电阻的

网友F:
按以上楼层所说的,慢慢调对比度,调到最清晰即可

网友G:
调节背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