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种传感器(十一)之金属触摸模块+Stduino Nano&UNO

楼主(2020-07-28):
说明:
该模块是一个基于触摸检测的电容式点动型触摸开关模块。这就意味着,金属触摸模块是通过人体的电容来作出反应的。
由于其是监测电容,还可以在模块表面覆盖非金属材料如木材、纸、塑料等等绝缘材料,来检测人的触摸可做成隐藏在墙壁、桌面等地方的按键。因此,金属触摸模块特别适用不需要用力按下等等只需要触摸就可以感应的地方。

实验目的:
用金属触摸模块和数字13 接口自带LED 搭建简单电路,制作触摸提示灯。

器材:
Stduino UNO/Nano;杜邦线;金属触摸模块

电路连接:

代码展示:
数字信号DO监测:
int LED = 13;
int BUTTON = 3;
int val;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LED,OUTPUT);
    pinMode(BUTTON,INPUT);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val = digitalRead(BUTTON);
    if(val == HIGH)
    {
        digitalWrite(LED,LOW);
    }
    else
    {
        digitalWrite(LED,HIGH);
    }
}

模拟信号AO监测:
int metal = A0; //定义金属触摸传感器接口
void setup()
{
pinMode(metal,INPUT_ANALOG);//定义metal为输入接口
Serial.begin(9600);//设定波特率为9600
}
void loop()
{
Serial.println(analogRead(metal));//输出模拟值,并将其打印出来
delay(100);
}</font>

实验效果:
上面的图为未触摸时。下面的图为触摸金属丝后,可以看到模块自带的LED亮了。

利用模拟信号输入数据,绘制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