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摸了一个操作系统内核,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0-07-28):
温馨提示:      1.该内核仅供学习和参考使用。
      2.大概率不会再更新(没必要造轮子)。
      3.该内核并不成熟,如要使用操作系统请寻找市面上成熟的内核。      4.个人不喜欢大片的注释,注释仅仅说明大致功能,细节需自行理解。
#include <Task_Core.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onfig.H>

void Free_Task();

struct Task_Control_Block_List{
        uchar* head_Stack;                //栈头指针
        uchar* tail_Stack;                //栈尾指针
        uchar* event_Pointer; //时间指针
        uchar  event_End;                        //时间结束
        uchar  ready;                                        //就绪状态
        uchar  priority;                        //优先级
        struct Task_Control_Block_List* Next;

};
typedef struct Task_Control_Block_List Task_List;
struct Task_Priority_List{
        struct Task_Priority_List * Next;
        struct Task_Control_Block_List* Head_Task;
        struct Task_Control_Block_List* Next_Task;
        uchar  priority;
}Task_Priority_List;
typedef struct Task_Priority_List Task_Ready_List;
//添加任务到优先级链
void ADD_Task_To_Priority_List(Task_List * list);
//从优先级链中删除任务
void DEC_Task_Of_Priority_List(Task_List * list);

static Task_List Block_List_Head;                                                //   阻塞链表表头
static Task_List* Now_Task;                                                                         //   目前启用任务
static Task_Ready_List Task_Ready_List_Head;// 优先级链表表头

static uchar data Stack_Start;                                                        // 栈开始
static uchar data Stack_Last;                                                                // 上一个栈尾
static uchar data Stack_St;                                                                        // 中间变量

//任务调度函数
#pragma asm
CSEG        AT        0000BH
LJMP        Timer
#pragma endasm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ask_List* Task_Now;
        Task_List* Task_Now1;
        uchar* stack;
        uchar a;
        int i;
        //禁止中断嵌套
        EA = 0;
        //保存上文
        #pragma asm
        MOV          Stack_Last,SP
        MOV   SP, Stack_St
        #pragma endasm
        Now_Task->tail_Stack =(uchar *) Stack_Last;

        // 搜索阻塞链表中达成条件的任务
        for(Task_Now = &Block_List_Head; Task_Now->Next != NULL;)
        {
                if(Task_Now->Next->event_Pointer[0] >= Task_Now->Next->event_End)
                {
                        //将其从阻塞链表中移除,并添加到优先级任务链表
                                Task_Now->Next->event_Pointer = NULL;
                                Task_Now->Next->ready = 1;
                                Task_Now1 = Task_Now->Next;
                                Task_Now->Next = Task_Now->Next->Next;
                                ADD_Task_To_Priority_List(Task_Now1);
                                continue;
                }
                 Task_Now = Task_Now->Next;
        }
        //修改当前启用任务
        Now_Task =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Next_Task;
        //修改优先级链表中下一个启用任务
        if(Now_Task->Next != NULL)// 当前启用任务不是最后一个任务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Next_Task = Now_Task->Next;
        else                                                                                        // 当前启用任务是最后一个任务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Next_Task =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Head_Task;

        //更换下文
        Stack_Last = Now_Task->tail_Stack;
        #pragma asm
        MOV  SP,Stack_Last
        #pragma endasm

        EA = 1;

}
//任务阻塞
void Task_Block(uchar *event_pointer, uchar event_end)
{
        uchar i;
        EA = 0;

        Now_Task->event_Pointer = event_pointer;
        Now_Task->event_End = event_end;
        Now_Task->ready = 0;
        DEC_Task_Of_Priority_List(Now_Task);
        Now_Task->Next = Block_List_Head.Next;
        Block_List_Head.Next = Now_Task;
        EA = 1;
        TF0 = 1;
        for(i = 0; i < 8; i++);
}
//任务等待时间
void Task_Wait(uchar Ms)
{
        uchar i;
        EA = 0;
        for(i = 0; i < 8; i++)
        {
                if(biao[i] < 128)break;
        }
        if(i == 8)return;
        biao[i] = 128;
        Task_Block(&biao[i], Ms+128);
        biao[i] = 0;
}

void Task_Init()
{
        TMOD = 0x00;
        TH0 = 0xF6;
        TL0 = 0x3B;
        TR0 = 1;
        ET0 = 1;
        #pragma asm
        MOV          Stack_Start,SP
        #pragma endasm
        Stack_Start += 10;
        // 初始化链表头
        Task_Ready_List_Head.priority  = 0;
        Task_Ready_List_Head.Head_Task = NULL;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      = NULL;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_Task = NULL;

}
// 添加任务
void Task_ADD(void * x, uchar Stack_Growth, uchar priority)
{
        Task_List * list = malloc(sizeof(Task_List));// 定义任务链表

        list->priority = priority;                                                                        //优先级赋值
        list->head_Stack =(uchar *)Stack_Start ;    //栈头地址赋值
        //将任务PC指针压入栈
        #pragma asm
        MOV Stack_Last,SP
        MOV SP ,Stack_Start
        MOV          DPTR,#x?450
        LCALL        ?C?PLDXDATA
        MOV          R6,AR2
        MOV          R7,AR1
        MOV          A,R7
        PUSH ACC
        MOV          A,R6
        PUSH ACC
        MOV SP, Stack_Last
        #pragma endasm
        Stack_Start += Stack_Growth + 15;                                          //修改下一个栈开始位置
        list->tail_Stack = &list->head_Stack[15];                //栈尾地址赋值
        list->ready = 1;                                                                                                    //阻塞/就绪态赋值
        list->Next = NULL;
        ADD_Task_To_Priority_List(list);

}
//从优先级任务链中删除一个任务(将任务从就绪态中移除)
void DEC_Task_Of_Priority_List(Task_List * list)
{
        uchar priority = list->priority;
        Task_Ready_List* priority_List;
        Task_Ready_List* new_priority_List;
        Task_List * list1;
        //查找优先级链表内是否已有所需优先级
        for(priority_List = &Task_Ready_List_Head; priority_List->Next != NULL; priority_List = priority_List->Next)
        {
                if(priority_List->Next->priority >  priority)return;// 错误, 没有找着所需优先级
                if(priority_List->Next->priority == priority)break;// 当前链表优先级等于所需优先级
        }
        if(priority_List->Next == NULL)return;// 错误, 没有找着所需优先级
        if(priority_List->Next->Head_Task == NULL)goto ASDN;// 错误,当前优先级内没有任务

        if(priority_List->Next->Head_Task == list)// 判断优先级任务头是不是所需任务
        {
                priority_List->Next->Head_Task = priority_List->Next->Head_Task->Next;// 删除改任务
                goto ASDN;
        }
        //在当前优先级任务链内搜索所需任务
        for(list1 = priority_List->Next->Head_Task; list1->Next != NULL; list1 = list1->Next)
        {
                if(list1->Next == list)
                {
                        list1->Next = list1->Next->Next;// 从优先级任务链中删除任务
                        break;
                }
        }
        ASDN:
        if(priority_List->Next->Head_Task == NULL)//当前优先级内没有任何任务,删除当前优先级任务链
        {
                new_priority_List = priority_List->Next;
                priority_List->Next = priority_List->Next->Next;
        //        free(new_priority_List);
        }
}
//添加一个任务到优先级任务链(将任务添加到就绪态)
void ADD_Task_To_Priority_List(Task_List * list)
{
        uchar priority = list->priority;
        Task_Ready_List* priority_List;
        Task_Ready_List* new_priority_List;
        //查找优先级链表内是否已有当前优先级
        for(priority_List = &Task_Ready_List_Head; priority_List->Next != NULL; priority_List = priority_List->Next)
        {
                if(priority_List->Next->priority >  priority)goto NEWHEAD;
                if(priority_List->Next->priority == priority)break;// 当前链表优先级等于当前优先级
        }
        if(priority_List->Next == NULL)// 优先级链表内没有当前优先级
        {
                NEWHEAD:
                //新建一个优先级头
                new_priority_List = malloc(sizeof(Task_Ready_List));
                new_priority_List->Next = priority_List->Next;
                priority_List->Next = new_priority_List;
                priority_List->Next->priority = priority;
                priority_List->Next->Next_Task = list;
                priority_List->Next->Head_Task = NULL;
        }
        //更换优先级链内头任务
        list->Next = priority_List->Next->Head_Task;
        priority_List->Next->Head_Task = list;
}
void Task_Start()
{
        uchar* a;
        Task_Ready_List* priority_List;
        #pragma asm
        MOV          Stack_St,SP
        #pragma endasm
        Task_ADD(Free_Task, 2,55);// 添加空闲任务
        //设置优先级链表中下一个启用任务
        for(priority_List =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 priority_List != NULL; priority_List = priority_List->Next)
                priority_List->Next_Task = priority_List->Head_Task;
        //获得当前启用任务
        Now_Task =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Head_Task;
        //修改优先级链表中下一个启用任务
        if(Now_Task->Next != NULL)// 当前启用任务不是最后一个任务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Next_Task = Now_Task->Next;
        else                                                                                        // 当前启用任务是最后一个任务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Next_Task =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Head_Task;
        // 修改栈指针指向位置
        a =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Head_Task->tail_Stack;
        #pragma asm
        MOV SP, ACC
        POP          AR7
        POP          AR6
        POP          AR5
        POP          AR4
        POP          AR3
        POP          AR2
        POP          AR1
        POP          AR0
        POP          PSW
        POP          DPL
        POP          DPH
        POP          B
        POP          ACC
        #pragma endasm
}
//空闲函数
void Free_Task()
{
        while(1)
        {
                EA = 1;
        }
}

网友A:
可以的,在完善一下。

楼主:
更新:
1.删除了所有汇编内容。
2.新增事件唤醒函数,现在可以方便的设计唤醒条件,并且可以知晓是由什么唤醒的任务。
-----------------------------------------------------------------------------------------------------------
#include <Task_Core.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onfig.H>

/*------任务TCB结构体-------
//提示:任务栈内不包括局部变量
----------------------------*/
struct Task_Control_Block_List{
        uchar* head_Stack;                                                //任务栈头
        uchar* tail_Stack;                                                //任务栈尾
        uint Tick;                                                                                //跳动计数,用于等待时间
        void* event_function;                                        //事件函数指针
        uchar event_return;                                                //事件返回值,用于确定唤醒任务的事件
        uchar  ready;                                                                        //阻塞/就绪标志位
        uchar  priority;                                                        //优先级
        struct Task_Control_Block_List* Next;
};
typedef struct Task_Control_Block_List Task_List;

struct Task_Priority_List{
        struct Task_Priority_List * Next;
        struct Task_Control_Block_List* Head_Task;
        struct Task_Control_Block_List* Next_Task;
        uchar  priority;
}Task_Priority_List;
typedef struct Task_Priority_List Task_Ready_List;

static Task_List Block_List_Head;                                                //   阻塞链表表头
static Task_List* Now_Task;                                                                         //   目前启用任务
static Task_Ready_List Task_Ready_List_Head;// 优先级链表表头

static uchar data Stack_Start;                                                        // 栈开始
static uchar data Stack_Last;                                                                // 上一个栈尾
static uchar data Stack_St;                                                                        // 中间变量

static uint  Tick;

//事件函数返回不是0的数即代表触发事件
static uchar (*Event_Function)();

static void Free_Task();
static void ADD_Task_To_Priority_List(Task_List * list);
static void DEC_Task_Of_Priority_List(Task_List * list);

static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ask_List* Task_Now;
        Task_List* Task_Now1;
        EA = 0;//禁止中断嵌套
        //保存上文
        Stack_Last = SP;
        SP = Stack_St;
        Now_Task->tail_Stack =(uchar *) Stack_Last;

        // 搜索阻塞链表中达成条件的任务
        for(Task_Now = &Block_List_Head; Task_Now->Next != NULL;)
        {
                uchar a;
                Event_Function = Task_Now->Next->event_function;
                a = Event_Function();
                if(a || --Task_Now->Next->Tick == 0)
                {
                        //将其从阻塞链表中移除,并添加到优先级任务链表
                                Task_Now->Next->event_return = a;
                                Task_Now->Next->event_function = NULL;
                                Task_Now->Next->ready = 1;
                                Task_Now1 = Task_Now->Next;
                                Task_Now->Next = Task_Now->Next->Next;
                                ADD_Task_To_Priority_List(Task_Now1);
                }
                else
                 Task_Now = Task_Now->Next;
        }
        Tick++;// 时钟跳动
        //修改当前启用任务
        Now_Task =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Next_Task;
        //修改优先级链表中下一个启用任务
        if(Now_Task->Next != NULL)// 当前启用任务不是最后一个任务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Next_Task = Now_Task->Next;
        else                                                                                        // 当前启用任务是最后一个任务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Next_Task =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Head_Task;

        //更换下文
        Stack_Last =(uchar) Now_Task->tail_Stack;

        SP = Stack_Last;

        EA = 1;

}
//无事件,用于仅等待时间的任务
static uchar Not_Event()
{
        return 0;
}
/*--------------------任务阻塞-------------------------
Tick,任务等待超时时间,具体时间根据调度函数进入频率确定
function, 事件函数
-----------------------------------------------------*/
uchar Task_Block(void* function, uint Tick)
{
        EA = 0;
        if(function == NULL)function = Not_Event;
        Now_Task->event_function     =  function;
        Now_Task->event_return       =       255;
        Now_Task->Tick               =      Tick;
        Now_Task->ready              =         0;

        DEC_Task_Of_Priority_List(Now_Task);
        Now_Task->Next = Block_List_Head.Next;
        Block_List_Head.Next = Now_Task;

        EA = 1;
        TF0 = 1;
        return Now_Task->Next->event_return;
//        for(i = 0; i < 8; i++);
}
//任务初始化
void Task_Init()
{
        TMOD = 0x00;
        TH0 = 0xF6;
        TL0 = 0x3B;
        TR0 = 1;
        ET0 = 1;
        Stack_Start = SP;
        Stack_Start += 10;
        Task_Ready_List_Head.priority  = 0;
        Task_Ready_List_Head.Head_Task = NULL;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      = NULL;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_Task = NULL;
        Block_List_Head.Next           = NULL;

}
/*--------------添加任务------------
//x, 任务头函数
//Stack_Growth, 栈生长(内部已经加上寄存器以及函数头所需的空间)
//priority, 优先级
------------------------------------*/
void Task_ADD(uint x, uchar Stack_Growth, uchar priority)
{
        Task_List * list = malloc(sizeof(Task_List));// 定义任务链表

        list->priority = priority;                                                                        //优先级赋值
        list->head_Stack =(uchar *)Stack_Start ;    //栈头地址赋值
        ((uchar*) Stack_Start)[0] =  x % 256 ;
        ((uchar*) Stack_Start)[1] =  x >>  8 ;
        Stack_Start += Stack_Growth + 15;                                          //修改栈结尾位置
        list->tail_Stack = &list->head_Stack[14];                //栈尾地址赋值
        list->ready = 1;                                                                                                    //阻塞/就绪态赋值
        list->Next = NULL;
        ADD_Task_To_Priority_List(list);

}
//从优先级任务链中删除一个任务
static void DEC_Task_Of_Priority_List(Task_List * list)
{
        uchar priority = list->priority;
        Task_Ready_List* priority_List;
        Task_Ready_List* new_priority_List;
        Task_List * list1;
        //查找优先级链表内是否已有所需优先级
        for(priority_List = &Task_Ready_List_Head; priority_List->Next != NULL; priority_List = priority_List->Next)
        {
                if(priority_List->Next->priority >  priority)return;// 错误, 没有找着所需优先级
                if(priority_List->Next->priority == priority)break;// 当前链表优先级等于所需优先级
        }
        if(priority_List->Next == NULL)return;// 错误, 没有找着所需优先级

        if(priority_List->Next->Head_Task == NULL);// 错误,当前优先级内没有任务

        else if(priority_List->Next->Head_Task == list)// 判断优先级任务头是不是所需任务
        {
                priority_List->Next->Head_Task = priority_List->Next->Head_Task->Next;// 删除改任务
        }
        //在当前优先级任务链内搜索所需任务
        else for(list1 = priority_List->Next->Head_Task; list1->Next != NULL; list1 = list1->Next)
        {
                if(list1->Next == list)
                {
                        list1->Next = list1->Next->Next;// 从优先级任务链中删除任务
                        break;
                }
        }
        if(priority_List->Next->Head_Task == NULL)//当前优先级内没有任何任务,删除当前优先级任务链
        {
                new_priority_List = priority_List->Next;
                priority_List->Next = priority_List->Next->Next;
                free(new_priority_List);
        }
}
//添加一个任务到优先级任务链
static void ADD_Task_To_Priority_List(Task_List * list)
{
        uchar priority = list->priority;
        Task_Ready_List* priority_List;
        Task_Ready_List* new_priority_List;
        //查找优先级链表内是否已有当前优先级
        for(priority_List = &Task_Ready_List_Head; priority_List->Next != NULL; priority_List = priority_List->Next)
        {
                if(priority_List->Next->priority >  priority)goto NEWHEAD;
                if(priority_List->Next->priority == priority)break;// 当前链表优先级等于当前优先级
        }
        if(priority_List->Next == NULL)// 优先级链表内没有当前优先级
        {
                NEWHEAD:
                //新建一个优先级头
                new_priority_List = malloc(sizeof(Task_Ready_List));
                new_priority_List->Next = priority_List->Next;
                priority_List->Next = new_priority_List;
                priority_List->Next->priority = priority;
                priority_List->Next->Next_Task = list;
                priority_List->Next->Head_Task = NULL;
        }
        //更换优先级链内头任务
        list->Next = priority_List->Next->Head_Task;
        priority_List->Next->Head_Task = list;
}
void Task_Start()
{
        Task_Ready_List* priority_List;
        Stack_St = SP;
        Task_ADD(Free_Task, 4,55);// 添加空闲任务
        //设置优先级链表中下一个启用任务
        for(priority_List =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 priority_List != NULL; priority_List = priority_List->Next)
                priority_List->Next_Task = priority_List->Head_Task;
        //获得当前启用任务
        Now_Task =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Head_Task;
        //修改优先级链表中下一个启用任务
        if(Now_Task->Next != NULL)// 当前启用任务不是最后一个任务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Next_Task = Now_Task->Next;
        else                                                                                        // 当前启用任务是最后一个任务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Next_Task =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Head_Task;
        // 修改栈指针指向位置
        SP =(uchar) Task_Ready_List_Head.Next->Head_Task->head_Stack + 1;
        EA = 1;
        TF0 = 1;
}

static void Free_Task()
{
        EA = 1;
        while(1)
        {
                EA = 1;
        }
}

----------------------------------------------------------
调用示例

void main()
{
        int i;
        EA = 0;

        init_mempool(mem, sizeof(mem));
        Task_Init();

        Task_ADD(mian, 4,2);
        Task_ADD(Key_Read,12,2);
        Task_ADD(Main_Dis, 16,1);

        Task_Start();
}

---------------------------------------------------
事件函数示例

uchar Dis_event()
{
        return Dis_Start == 1;
}
//调用
                Task_Block(Dis_event, 65535);

网友B(2022-06-21):
大神厉害,膜拜~~

网友C(2025-12-28):
记录, 来学习一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