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32的稳定性调节,数据一直跳 怎么弄?

楼主(2020-07-28):
数据一直跳,调了挺久的,一直没弄好

网友A:
这个ADC最慢的速度也是可以一秒钟10次ADC了,你就取10次,然后减去最大和最小值再平均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就可以在一秒钟之内得出一个ADC结果,这样也是可以稳定的了
你的数据不要太大的,最好不要用长整型除以8,直接取24位参与运算的话,估计误差和运算时间太长了
直接取几个ADC结果寄存器数据,然后右移三次就是除以8了,这只要几十uS就完成了

网友B:
AD数据不经过处理都是会跳的,你可以在坛子的搜索框里面输入"软件 滤波"来寻找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数据不经过处理都是会跳的,你可以在坛子的搜索框里面输入"软件 滤波"来寻找解决方法

主要他跳得太厉害了,滤波我试过了,可以是可以,速度变慢了太多

网友C:
电源和地 要重点考虑 看adi的官方手册

网友D:
也许是电路干扰呢,数字地模拟地,电源滤波,检查下电路有没有按照手册布线

楼主:
硬件部分是其他人弄的,我只管软件部分

楼主:
只针对软件部分

网友A:
跳动是正常的,ADC位数越多,跳动数值就越大
最好的办法就是滤波
进行多次ADC,然后减去一个最大值再减去一个最小值,剩下的值再平均就可以了
我一般是进行130次,减去两头之后再除以128就稳定很多了
进行多次ADC并不是一直不停进行ADC的,这样出来的值每次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最好是:先进行一次通道1的ADC,然后再进行一次通道2的ADC,或者是进行一次ADC之后就先停止ADC,然后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动是正常的,ADC位数越多,跳动数值就越大
最好的办法就是滤波
进行多次ADC,然后减去一个最大值再减去 ...

主要是这个是用在称重的,,滤波太多称重速度会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动是正常的,ADC位数越多,跳动数值就越大
最好的办法就是滤波
进行多次ADC,然后减去一个最大值再减去 ...

我之前只处理8个数据,就慢得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ADC最慢的速度也是可以一秒钟10次ADC了,你就取10次,然后减去最大和最小值再平均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就 ...

这个运算的 我知道,,就是怎么说呢,,效果并不是很好,,我这边的情况是,重量越大,他跳数就越大越频繁,,,我之前是加了一阶滤波和一个剔除坏值的,再不考虑速度的情况下,在勉强稳住,,,而且整个过程,要挺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ADC最慢的速度也是可以一秒钟10次ADC了,你就取10次,然后减去最大和最小值再平均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就 ...

还是很感谢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