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下面图片上的编译错误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0-07-28):
下面图片上的错误是什么意思啊,我英语不好请见谅

网友A:
最右边的那些参数都没有定义

网友B:
应该是引脚没有定义

网友C:
你定义一下这些参数就好,,你没有定义他,然后函数又使用,就会出现这个

网友D:
总接触英语的话,下载个有道,可以在任何界面截图翻译

网友E:
楼上说的都对,这些变量没定义,不过一般这些变量不需要自己来定义,前人已经做好工作了,你只需要包含相应的头文件, 类似 #include "PIC16Fxxx.h"
如果你有其它编译正常的项目,去那边COPY个相应的.h文件过来,并且在代码前加入 include 语句。

网友F:
英语不好,不要拿出来问,给你个连接:
https://fanyi.baidu.com/?aldtype=85#en/zh/undefined%20reference
学会自己想办法翻译。

至于定义的方法,上面的工程师已经帮你解答。

网友G:
慢慢找问题原因吧,初学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很正常的!

网友H:
报错是变量没有定义,变量不多的话可以自己定义一下,多的话找个包含这些变量的头文件,在代码开头include一下

网友I:
是用得中微单片机吧? 加头文件进去,

网友J:
没有定义参数,像这种英文,可以找个词典查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