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102怎样使用

楼主:
软件也下载好了   指令也有 就是不知道怎么连接 怎么写入  跪求大神帮忙。我快愁死了。

网友A(2020-07-28):
qflash-4.12 下载的这个软件。指令包也有。跪求大神帮忙。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flash-4.12 下载的这个软件。指令包也有。跪求大神帮忙。感谢。

cp2102只是一个USB转TTL串口的工具,配合上位机的串口助手使用

网友C:
首先CP2102与你的下位机的接线是否正确TX-RX,RX-TX,你的下位机TTL电平是否也是3.3v?cp2102的驱动安装了吗?再检查下串口波特率奇偶校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CP2102与你的下位机的接线是否正确TX-RX,RX-TX,你的下位机TTL电平是否也是3.3v?cp2102的驱动安装了吗 ...

已经下载啦 这个 你看看

网友A:
图片上传不去   qflash  这个软件

网友D:
将2102小板的TXD连接到绿板的M_RX,2102的RXD连接到绿板的M_TX,GND连接到GND,5V连接VIN,2102插在电脑上,看2102硬件的端口是多少, 在软件上选择好端口,然后选择好波特率就可以写了。

网友D:
如果绿板单独供电的话,那么5V可以不用连接到VIN上,三根线即可完成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