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设计人体感应开关电路时附带延时关闭

楼主(2020-07-28):
设计思路:思路是用人体红外感应开关串联连接电灯开关,同时并联一个时间继电器设置为延时2分钟后常闭。希望在感应到人的时候,电灯亮起,并保持常亮,然后在人离开的时候开始计数延时2分钟后常闭。
问题: 如果同时给电,并联时间继电器的电路在通电后2分钟自动常闭,做不到对于并连感应开关关闭时电灯的延时关闭。如何可以让时间继电器不在人体感应开关感应到有人的时候就开始计数,直到感应开关感应不到人断开的时候才开始计数并在2分钟后延时关闭

网友A:
感应开关控制时间继电器即可,时间多少任调,简单也不费脑力考虑逻辑问题。

网友B:
那个感应不到人之后,相对于的端口应该有电平变化,通过这个判断

网友C:
我觉得关键在时间继电器的选择上,需要选择那种可以通过电平来控制时间计数停止、复位和运行的。
请参考:
(自行替换掉.)
www点sieland-electric点com/u/c35c5f78-597d-4718-b061-0929eaf786c0/file/637293408831517614.pdf

网友D:
电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