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28芯片DIY外围元件选择和PCB板实操

楼主(2020-07-28):
以上图为例:

元器件建议:

1,C1,C2是PW5328B输入端的滤波电容部分,C2不加会照常芯片工作异常或损坏;

2,C3,C4是PW5328B输出端的滤波电容部分,C3不加会照常芯片工作异常或损坏;

3,R1 和R2是反馈电阻,这两个反馈电阻的作用就是来调和设置输出电压的值的。电阻精度要1%。输出电压和R1,R2的关系公式是:

(1+R1/R2)*0.6=输出电压(V)

4,D1 SS34是肖特基二极管,采用更好质量的肖特基会提高更好的效率

5,L1电感体积大小的选择,例如:常用的功率电感:CD75-4.7uh,或者屏蔽电感等,电感饱和电流越大和体积越大也能最大化效率和温度。

PCB画板建议:

1, 如下图,电源输入到输出,红线的,线要粗,要宽。电感到肖特基二极管部分要短而宽,也要注意到电感和肖特基二极管这两个是主要发热源,需要散热处理。

2,如下图,输入电容C2要尽量靠近芯片PW5328B的5脚VIN 输入脚

3,如下图,反馈电阻R1,R2需要尽量靠近芯片PW5328B的3脚FB反馈脚,并远离电感连接肖特基二极管的开关电路,即PW5328B芯片的1脚LX

4,PW5328B芯片在工作时,带载过大时芯片本身也是发热源之一,IC底部可以多打孔等其他散热处理。

5,如下图: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接GND的画板也需要注意,不要先从电感底部经过,再回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