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去读取CCS811气体传感器的数据

楼主(2020-07-28):
## 1 准备工作
1) 硬件设备:CCS811模块、六合一、USB-TTL、杜邦线、STM32F103C8T6单片机。给大家看下图片。

                                                            CCS811

                                             STM32F103C8T6

2)软件准备 : KEIL 5 (5.17版本的) 链接:页面不存在_百度搜索 提取码:eq50.

3)示例代码:

## 2 接线方式
1、使用数据线将STM32F103C8T6与电脑连接通信

2、SHT30与STM32F103C8T6使用杜邦线连接。具体接线如下图所示:

具体接线方式如下:

STM32F103C8T6---------------SHT30

         VCC -------------------------VCC

          PA3---------------------------TX

          PA2----------------------------RX

         GND----------------------------GND

## 3 生成下载文件
1、在OUTUT勾选Creat HEX File

2、找到生成的HEX文件

## 4 下载程序
1、用数据线连接好STM32F103C8T6单片机和PC端。

2、按照“软件配置.png”图示设置好软件。

3、找到所需的hex文件。

4、按STM32F103C8T6单片机的红色的Bootloader 键

5、点击开始编程按钮,下载程序

## 5 输出结果显示
在电脑上正确连接好板子,首先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找到相应的端口,然后打开串口,注意这里波特率设置为115200,然后就可以观察到左边的窗口有数据输出了。如图所示:

网友A(2020-11-20):
请问大佬,这个用zet6的板子需要改什么不?为什么我这没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