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和AD9833 制作硬件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0-07-28):
最近在做一个任意波形发生器,想用51单片机完成
配合AD9833模块发生波形,但是要自己做板子,画板子
对这方面不是特别了解,做硬件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就比如在单片机的哪里加电阻电容的,如何设计整个电路
新人小白,请大佬多多指教~

网友A:
画板子之前先画电路原理图啊

网友B:
单片机的话搜索你用的型号的最小系统的原理图,至于AD9833,就看它的datasheet,参考上面的电路图;
其它的话,注意电源采用适当的电容滤波,必要的某些io口接一些上拉电阻啥的。

网友C:
设计有AD9833的印制电路板时,应该注意让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分别限制在电路板的不同区域。这样可以使对那些容易分离的地层的利用变得容易。由于最小蚀刻技术有良好的屏蔽功能,它对地层是有很大益处的。数字地层和模拟地层只在一处相连。如果AD9833是唯一要求AGND对DGND连接的设备,则两地层应该在AD9833的AGND和DGND管脚处连接。如果AD9833是在多个设备要求AGND对DGND 连接的系统中,数字地层和模拟地层的连接只能在一处,一个靠近AD9833的星形接地点。应当阻止数字线路从AD9833下面走线,因为这样会让噪声耦合到芯片封装。而模拟地层应该允许从AD9833下面走线,这样可以阻止噪声耦合。AD9833的的电源线路应该尽量和大的线路一样宽,这样可以提供低阻抗线路,减少电源线路的故障。快速转换信号(比如时钟)应该用数字地形式给予保护,以防止它们对电路板其他部分的辐射噪声。应该防止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交叉。电路板两步的走线应该直角交叉,这样可以减少层间串扰。微波传送技术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但是它却不是常常适合双面板的。在这个技术中,电路板的一面专门用来做地层,另一面做信号层。  好的去耦合是非常重要的。AD9833和电源之间应该并联地接一个0.1uF的陶瓷电容器与10uF的钽电容器。为了让去耦电容达到最佳效果,去耦电容应该尽量接近AD9833,理想状况是在它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话搜索你用的型号的最小系统的原理图,至于AD9833,就看它的datasheet,参考上面的电路图;
其它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有AD9833的印制电路板时,应该注意让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分别限制在电路板的不同区域。这样可以使对那些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