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4单片机输出四路PWM程序问题

楼主(2020-07-28):
用TIM3输出思路PWM波,IO口选择了PC6,PC7,PC8,PC9编译了一下出现问题,说是   identifier "GPIO_PinSource_6" is undefined,就是GPIO_PinSource_6|GPIO_PinSource_7|GPIO_PinSource_8|GPIO_PinSource_9未定义;

然后我只把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Source_6|GPIO_PinSource_7|GPIO_PinSource_8|GPIO_PinSource_9;           //GPIOC6789
这一行的改成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C6789
编译没出错,是否编译正确还没进一步确定,我想问一下这样子对吗?为什么那一行用GPIO_PinSource就不可以呢?

代码如下: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TIM3时钟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ORTF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Source_6|GPIO_PinSource_7|GPIO_PinSource_8|GPIO_PinSource_9;           //GPIOC678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6,GPIO_AF_TIM3);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7,GPIO_AF_TIM3);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8,GPIO_AF_TIM3);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9,GPIO_AF_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arr;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3

        //初始化TIM3Channel1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0;//指定要加载到捕获比较器中的脉冲值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1 4OC1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3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ENABLE);//ARPE使能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3

}

网友A:
GPIO_Pin_N 是普通io定义时的位置。
GPIO_PinSourceN 是复用引脚定义时的位置。
两者使用的时机不同,别用错就好了。具体用哪个,看你的函数的结构体里对应pin部分的注释里的信息。
例如我的: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Pin;       /*!< Specifies the GPIO pins to be configur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value of @ref GPIO_pins_define */

  uint32_t Mode;      /*!< Specifies the operating mode for the selected pins.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GPIO_mode_define */

  uint32_t Pull;      /*!< Specifies the Pull-up or Pull-Down activation for the selected pins.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GPIO_pull_define */

  uint32_t Speed;     /*!< Specifies the speed for the selected pins.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GPIO_speed_define */

  uint32_t Alternate;  /*!< Peripheral to be connected to the selected pins.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GPIO_Alternate_function_selection */
} GPIO_InitTypeDef;

搜索GPIO_pins_define,找到定义,就是我的pin该调用的,我是这样的:
/** @defgroup GPIO_pins_define  GPIO pins define
  * @{
  */
#define GPIO_PIN_0                 ((uint16_t)0x0001)  /* Pin 0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                 ((uint16_t)0x0002)  /* Pin 1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2                 ((uint16_t)0x0004)  /* Pin 2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3                 ((uint16_t)0x0008)  /* Pin 3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4                 ((uint16_t)0x0010)  /* Pin 4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5                 ((uint16_t)0x0020)  /* Pin 5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6                 ((uint16_t)0x0040)  /* Pin 6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7                 ((uint16_t)0x0080)  /* Pin 7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8                 ((uint16_t)0x0100)  /* Pin 8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9                 ((uint16_t)0x0200)  /* Pin 9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0                ((uint16_t)0x0400)  /* Pin 10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1                ((uint16_t)0x0800)  /* Pin 11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2                ((uint16_t)0x1000)  /* Pin 12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3                ((uint16_t)0x2000)  /* Pin 13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4                ((uint16_t)0x4000)  /* Pin 14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5                ((uint16_t)0x8000)  /* Pin 15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All               ((uint16_t)0xFFFF)  /* All pins selected */

所以,该填什么,只看该变量要求填的宏定义里面去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Pin_N 是普通io定义时的位置。
GPIO_PinSourceN 是复用引脚定义时的位置。
两者使用的时机不同,别 ...

我给TIM3和TIM4定义管脚的时候,TIM3用GPIO_PinSource定义不行,TIM4用GPIO_Pin定义,就说是未定义…………而当TIM3用GPIO_Pin定义就可以,TIM4用GPIO_PinSource定义就可以;
好奇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给TIM3和TIM4定义管脚的时候,TIM3用GPIO_PinSource定义不行,TIM4用GPIO_Pin定义,就说是未定义……… ...

首先编译过并不一定能运行,所以不要纠结编译是否通过,而是要严格按照库要求的参数范围去选取你需要的参数,这是首要任务,其它的不重要,所以尽量不要浪费时间,所以,你只需要了解如何找到某个变量所规定的参数范围即可,掌握了这种方法,你可以融汇贯通,使用任何芯片,在任何平台,都不会犯类似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