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40110数字电路的频率计数器设计

楼主:
思路:对于频率计,只需对待测信号在 1s 内计数即得频率值,即由单稳态发器产生1s的单脉宽进行计数即可。单稳态触发器的2脚应接入一个测试开关,开关打开时 2 脚为高电平,按下时输入一个触发信号,从而产生一个定时脉宽。计数器应接入复位开关使计数清零。
仿真文件图

如果需要测量更高的频率,再添加40110和数码管即可。

网友A(2020-08-08):
资料是不错,怎么打开不知道,解压后电脑报故障,又是为什么。

网友B(2020-09-22):
引用 网友A:
资料是不错,怎么打开不知道,解压后电脑报故障,又是为什么。

什么情况?不会这样的呀

网友C:
我正常打开,楼上可能不能最新版的winrar 所以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