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多级菜单显示的程序 求指点

楼主:
有没有STM32多级菜单显示的程序 ,有注释的,再帮忙指点一下,可以给一百到二百的积分

现在可以实现得了翻页,但不知道怎样实现在同一级菜单中来回切换(如:我显示屏只能显示四项目录,但我的目录一共有八项,怎样用按键来控制上下切换滚动),指点会了可以给一二百积分

网友A(2020-07-28):
没太理解你说的,再具体描述下你的界面显示和按键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化的吗?

另外,如果要建立菜单目录,肯定是要有记录之前显示过的界面的能力,所以要建立数组链表记录你显示过的界面,方便回退到上一个界面或者上上一个界面,数组记录的是你的func_inde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太理解你说的,再具体描述下你的界面显示和按键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化的吗?

另外,如果要建立菜单目录 ...

就是想实现单层菜单的翻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想实现单层菜单的翻滚

还是不理解,你觉得你可以通过怎样的描述让我完全理解你的需求?
然后让大家来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