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单片机软件滤波,数据处理这些算法 求指点

楼主(2020-07-28):
那些基础的,我已经知道了,就是想知道一些新的

网友A:
如果能百度到的算法你都知道了,比如下面这些,那么你可以到知网等国内学术网站找寻论文或者到国外网站找外文资料了,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专利网去找。
https://www.cnblogs.com/jiangzhaowei/p/10551119.html
https://blog.csdn.net/chehec2010/article/details/80318534

网友B:
新的?比如?你会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比如?你会哪些?

就比较新颖一点的吧,,百度的那些什么十大算法那种,我都了解和应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百度到的算法你都知道了,比如下面这些,那么你可以到知网等国内学术网站找寻论文或者到国外网站找外 ...

好像可以,感谢,我试试

网友C:
我喜欢用中位值+递推平均滤波。8点递推,去掉最大2点和最小2点,中间4点平均。

网友D:
通常,仅经常使用几种过滤算法。 除非项目需要,否则不需要很多新的特殊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仅经常使用几种过滤算法。 除非项目需要,否则不需要很多新的特殊算法。

就是想互相交流一下这方面

网友E:
既然是互相交流,不如楼主先抛砖引玉,先说几个百度不到的算法,大家研究一下。
7楼说的不错,除非项目需要,才会针对特有数据开发专用算法,效率更高,但通用性差。

网友F:
硬件才能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