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DMA接收定长数据和不定长数据 源程序

楼主(2020-07-28):
最近做了DMA接收定长数据和不定长数据的程序,现在来分享一下定长: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ma.h"

#define USART1_RXBUF_SIZE 200        //发送数据长度,最好等于sizeof(TEXT_TO_SEND)+2的整数倍.

u8 u1rxbuf[USART1_RXBUF_SIZE];        //发送数据缓冲区1
u8 u2rxbuf[USART1_RXBUF_SIZE];        //发送数据缓冲区2
u8 witchbuf=0;                  //标记当前使用的是哪个缓冲区,0,使用u1rxbuf;1,使用u2rxbuf;

u16 rxcnt=0;

//处理DMA1 通道5的接收完成中断
voi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5)!= RESET)//DMA接收完成标志
                {
                                DMA_Cmd(DMA1_Channel5, DISABLE );   //关闭USART1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if(witchbuf)                        //之前用的u2rxbuf,切换为u1rxbuf
                                {
                                                //printf("use u1rxbuf\r\n");
                                                DMA1_Channel5->CMAR=(u32)u1rxbuf;
                                                witchbuf=0;                     //下一次切换为u2rxbuf
                                }else                               //之前用的u1rxbuf,切换为u2rxbuf
                                {
                                                //printf("use u2rxbuf\r\n");
                                                DMA1_Channel5->CMAR=(u32)u2rxbuf;
                                                witchbuf=1;                     //下一次切换为u1rxbuf
                                }
                                rxcnt+=200;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USART1_RXBUF_SIZE);//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使能USART1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5); //清除中断标志
                }
}
//初始化IO 串口2
//pclk1:PCLK1时钟频率(Mhz)
//bound:波特率
void USART2_Init(u32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使能GPIOA,D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使能USART2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复位串口2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SART2,DISABLE);//停止复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8位数据长度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串口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

}

int main(void)
{
        u16 i;
        u16 pro=0;//进度
  u8 oldsta=0;
  u8 *p;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USART2_Init(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WarShip STM32");

  USART1_DMA_RX_Config(DMA1_Channel5,(u32)&USART1->DR,(u32)u1rxbuf,USART1_RXBUF_SIZE);//设置串口1的DMA接收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Rx,ENABLE);    //使能串口1的DMA接收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DMA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5/1/15");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KEY0:Start");

        i=0;
        while(1)
        {
      if(oldsta!=witchbuf)
                        {
                                        oldsta=witchbuf;
                                        if(oldsta)p=u1rxbuf;    //当前正在使用u2rxbuf接收,所以u1rxbuf是有数据的
                                        else p=u2rxbuf;
                                        for(i=0;i<USART1_RXBUF_SIZE;i++)
                                        {
                                                        USART2->DR=p;
                                                        while((USART2->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
                        }
        }
}

不定长: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ma.h"

/************************************************
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实验22
DMA 实验
技术支持:www.openedv.com
淘宝店铺:http://eboard.taobao.com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正点原子",免费获取STM32资料。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作者:正点原子 @ALIENTEK
************************************************/

#define USART1_RXBUF_SIZE 200        //发送数据长度,最好等于sizeof(TEXT_TO_SEND)+2的整数倍.

extern u8 receive_data[128];        //发送数据缓冲区1
extern u8 receive_flag;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USART1_DMA_RX_Config();//设置串口1的DMA接收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DMA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5/1/15");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KEY0:Start");
        while(1)
        {
                while(receive_flag == 0);
                receive_flag = 0;
                printf("%s",receive_dat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