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芯片产生方波电路问题

楼主(2020-07-28):
请问使用555芯片产生方波为什么我只测出了三角波?????刚开始学不知道错在哪里,原理也有点晕乎乎的!求教!!!

网友A:
输出信号是out端,out接到示波器是方波

网友B:
输出波形要在R3两端测量。楼主在C2两端测得的是电容充放电波形。另外555的电源电压范围是4.5~18V,用2.58V电源在实际电路中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C:
模拟电路还有待加强

网友D:
您应该测量R3上的电压。 那是输出,应该是方波。

网友E:
在原电路的基础上,再用示波器的A端接555的out,就一举两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