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测量的值,要怎样换算成0-100度显示到数码上面

楼主(2020-07-28):
我是初学,现在要做一个检测温度的板,AD采集部分有例程, 数码管显示也能自己实现。 现在碰到一个难题, NTC所采集的 值(12位的AD), 有什么算法可以快速的对应到 0-100度的实际温度去给数码管显示?希望大神指教。

网友A:
首先,你得找到一个确定型号的NTC热敏电阻,找到它的数据手册,然后找到它的温度特性公式,根据温度特性公式,你可以知道大概不同温度下电阻的值,然后找到0和100两个温度对应的电阻值分别是多少,这样就得到一个电阻范围,然后选择另外一个合适的电阻与该NTC热敏电阻串联后一端接VCC,另一端接地,形成分压,二者之间作为AD电压采样点,选择另外一个电阻时,要尽可能保证温度从0变到100时,AD采样的电压的范围足够大,最好是从VCC到GND这个最大范围的变化,这样AD采样的精度高一些。
然后根据换算关系,你就知道不同的AD对应的温度值了。
不管怎样,最终都要校准,你需要拿一个精准的温度仪器,来校准你的参数。

网友A:
对了,公式可以参考这个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2e30f0d6360cba1aa811da40.html

热敏电阻的电阻-温度特性可近似地用式1表示。
(式1) R=R0 exp {B(1/T-1/T0)}
R : 温度T(K)时的电阻值 Ro : 温度T0(K)时的电阻值 B : B 值 *T(K)= t(oC)+273.15
exp:指数函数,e(无理数)=2.71828;exp {B(1/T-1/T0)} 指e 的{B(1/T-1/T0)} 次方。

最终还是要看你买的型号的公式。

网友B:
如果用51单片机,建议根据需要的精度先写个表,直接让单片机查表,不要实时去算(运算速度问题,这样减少运存占用量),而且因为温度一般不会突变,可以从邻近开始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51单片机,建议根据需要的精度先写个表,直接让单片机查表,不要实时去算(运算速度问题,这样减少运 ...

数据库调用尽管写起来麻烦一些(可能要写上千个一一对应的数据),但是精度确实高。

网友D:
坛了内有别人写好的51单片数据,直接用,另外听说某X说没有AD的单片机就没有灵魂,其实只要方法用对了,算法用活了就能达到相同效果

网友E:
把温度值对应的ad值建立一个表,单片机查表得出温度。

网友F:
1:先找到这个NTC的资料,资料上会有温度对应的电阻值
2:根据你分压电阻计算出对应的电压值
3:自己写一个表格查表完成计算
一个一个的去查表,这是目前最常用的方法,也是最有性价比的方法

网友G:
数据处理方面:1.NTC随温度升高阻值降低所以可以加一个数据补偿 真实温度=计算温度-补偿值  2.用查表法对应AD值时采用折半查找 如AD值找不到对一直且恰好介于表中两个值之间 可以添加线性插值函数 增加数据的精准度

网友H:
你要看手册,应该有公式,,或者说,你可以观察他AD值是不是线性的,或者说趋近线性

网友I:
不要想那么多了,这个论坛有好多例程 你搜索“NTC”下载几个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