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flash读写保护

楼主(2020-07-28):
偶然在τ 宝购得一些电子垃圾,上面用的主控是stm32f051,封装是uqfn32的,最近手痒,就自己画了最小系统板,然后打样调试。但是出现了几个让人很头疼的问题,望大佬指教
1、用st-linkV2连接目标板,可以识别芯片id,但是换到jlink上就不识别芯片了(swd接口离芯片只有不到1cm的距离,且没有打孔,不会存在干扰问题的)
2、在st-link连接下,需要按下复位才可以识别id
3、不能下载程序(最头大的),目前找不到原因,mcu不会出焊接问题(我对自己的焊接功力很自信),芯片也加了去耦电容
3、boot0接地,在连接st-link的时候是连接的3.3V的,复位电阻是10k,电容是0.1,带按键控制
4、使用stm32 flashload打算通过isp下载冲掉程序,但是stm32flashload提示芯片无回应。。。。
5、我百度了很久,出这个状况的人挺多,大多是因为地焊盘没接触好(stm32f051k6u6),所以会导致问题的出现,还有就是芯片在出厂的时候加了flash读写保护,因为以前用stm32的时候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请问大佬们,这个功能使用后还可以读到stm32芯片的id吗。

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小弟在此谢过!黑币献上,请不要水贴

网友A:
stm32芯片就没有“变砖”这一说,随便你怎么玩儿。
我也设置过写保护和读保护,这时候是下不了程序的,需要解锁,但解锁就会清空flash区域,当然isp是清不掉的。
我用的jlink安装目录下的segger进行解锁,我的电脑是J-link STM32 Unlock V6.54C注意搭配jlink使用,需要连接reset脚,也就是你的jlink至少引出RST,SWDIO,SWCLK,GND到板子上,需要jlink供电再接上VCC。
解锁后就可以使用jlink和stm32flashload下载了。
祝你好运,有问题再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芯片就没有“变砖”这一说,随便你怎么玩儿。
我也设置过写保护和读保护,这时候是下不了程序的,需 ...

感谢大佬的回复,让我认识到了新的操作,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再安装目录下并没找到您说的软件,然后我用jlink cmd查找命令以后,找到了unlock选项,但是选项里没有stm解锁的选项。

在看到您的回复之前,我尝试用stlink下载,mdk提示如下
File       : E:\KEIL\keil5\Keil\STM32F0xx_DFP\2.1.0\Keil.STM32F0xx_DFP.pdsc
Sequence   : DebugPortStop
Context    : Item #2: <control if="DoDebugPortStop">
                 Item #0: <block>::Line 3
Expression : "keil5\Keil\STM32F0xx_DFP\2.1.0\Keil.STM32F0xx_DFP.pdsc"
E310       : Debug access failed - cannot write value 0x00000000 to DP register 0x08

这段信息是告知flash锁了是不,同时我百度了很久,发现有很多人说这个这个保护是有等级保护的,最高等级是不可以清除整片flash的是吗。。。第一次接触这个,以前从来没在开发板上听说这个功能,大佬莫见笑,同时再次感谢大佬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回复,让我认识到了新的操作,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再安装目录下并没找到您说的软件,然后我用jl ...

保护还分等级?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感觉像OTP似的。先不考虑这种情况,你先试试能不能解锁。看看我附上的图片,这是我电脑的安装目录,你可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