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关于main函数的使用方法求教

楼主(2020-07-28):
我在相关程序没问题的前提下,在main.c里写下列的主函数,单片机下载后可以直接运行吗?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carIO();//电机初始化

  TIM3_PWM_Init(500-1,84-1);
  TIM4_PWM_Init(500-1,84-1);

        {

                stright();//小车前进
                                                speed1=300;
                                                speed2=300;

                                                TIM_SetCompare1(TIM3,speed1);
                                                TIM_SetCompare2(TIM3,speed2);
                                                TIM_SetCompare1(TIM4,speed1);
                                                TIM_SetCompare2(TIM4,speed2);
                                        }

网友A:
只要你的启动文件正常,就是.s那个,你没有乱改过,一般都能跳到main函数执行。
之后在main里一步一步往下面运行。
你这个复制的部分连括号都不全,应该是少代码,所以不能分析你这个是不是完整的。

网友B:
内容不全,表达也不清楚,想早一点解决问题,提问题要想好再提!

网友C:
由于存在语法问题,它无法运行。 而且还不完整。 您应该显示整个程序。

网友D:
程序贴的不全面,.s正常的话,是可以到main函数的,到main 可以单步运行 调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的启动文件正常,就是.s那个,你没有乱改过,一般都能跳到main函数执行。
之后在main里一步一步往下 ...

最后少了一个括号……整体编译完倒是没出错,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贴的不全面,.s正常的话,是可以到main函数的,到main 可以单步运行 调试看看

好,我单步运行调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存在语法问题,它无法运行。 而且还不完整。 您应该显示整个程序。

最后少了一个右括号……

网友E:
可以啊,只要你语法没问题

网友F:
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动手验证一下,下载进去,没有问题最好,有问题的话调试找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