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教一个关于DA转换(PWM)的问题,求指点

楼主(2020-07-29):
实验现象是DA模块上的小灯成呼吸效果,由亮变暗
这是完整的程序:
请问,这个程序里value是代表一个周期里的高电平,那count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判断count大于100?count每次加1的时间应该是1us吧,count加到100再清零是只为了产生100us的间隔吗?
timer1代表一个周期1ms,它肯定大于等于value吧,为什么要判断它小于value呢?
还有这个程序,value==1000则DIR=0,value==0则DIR=1,那value处于1000和0之间怎么办?
以及,这个PWM的周期timer1为什么是1000us,这个周期是自己设定的吗?

网友A:
value表示高电平的时间,count的作用就是100us使其变化一次,判断value和timer的大小关系,只能为了决定PWM端口的电平,,可以改周期

网友B:
上面这段代码的功能虽然实现了,但是命名真的很不规范,不易读懂,好在是我读懂了。

经过分析:各个参数的含义如下:
1. timer1:PWM的周期,为1ms;
2. DIR :呼吸灯的变化方向,如果从硬件上来说,灯是用高电平1点亮的话,那么DIR=1代表呼吸灯越来越亮,DIR=0则是变暗;反之亦然;
3. value:用于控制单个周期内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它只能设置成小于或者等于周期时间;它为0,则本周期高电平持续时间为0,占空比为0%,它为1000时,则高电平持续在整个周期内,则占空比为100%。中间的值则介于这两者之间,占空比计算:(value/10)%,具体为什么除以10,请看下面的count的介绍。
4. count :用于指定相邻两个周期的波形中高电平的增加量,或者叫相邻两周期波形占空比的增加量;判断count大于100指的是相邻两个周期的波形的增加量为:周期/100 = timer1/100 = 10us. 所以相邻两个周期的占空比变化为10us/1000us = 1%;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输出各个周期的波形的占空比依次为:
0%,1%,2%,3%,...  ,99%,100%,99%,98%,...,2%,1%
按照上面的变化规律反复进行,就形成呼吸灯了。
其中0%到100%是逐渐变亮,而100%到0%则是逐渐变暗。
由于一个波形的周期是1ms,那么一个呼吸周期就是2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这段代码的功能虽然实现了,但是命名真的很不规范,不易读懂,好在是我读懂了。

经过分析:各个参数 ...

请问为什么一个周期是1ms?这个是自己设定的吗?还是固定的?

网友C:
这个程序三个关键变量:1.timer1是PWM周期,周期为1000*1us,因为定时中断实现的是1us定时,每次timer1++,然后主程序82行判断是否到达1000,如果到达则完成定时1000*1us,此时要重新清零timer1,同时在这里86行控制引脚PWM=P2.1输出正负电平。2:value确实是控制占空比的变量,正如你所说的现象是呼吸灯,那么这个占空比就不是定值了,需要程序设计占空比的更改,既要有占空比大小的更改,即value值要变化,同时也有方向的控制,即一会儿占空比变大,一会儿变小,用DIR正负来控制增减。3:count是控制value变化速度的,假如我们把value的增减周期和PWM的周期都设置成1000*1us,这个时候呼吸灯就会变化得相对很慢,试想一下每次PWM周期到了,value占空比仅仅增加或者减小1就很不明显了。所以count就是把value更改的时间缩短了,换言之,这样每次PWM周期到了,value占空比更改的数值+/- 10,这样呼吸灯的效果也好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一个周期是1ms?这个是自己设定的吗?还是固定的?

这个周期是灵活规定的,200ms我觉得也可以,更改timer1判断的值就好(82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一个周期是1ms?这个是自己设定的吗?还是固定的?

是你的代码里if(timer1>1000)那句话看出来,timer1是每1000us从0重新开始,说明就是1ms,这个1ms的周期你可以自己改,但是要注意其他值也要跟着相应调整才行,看懂我上面写的原理,你就知道咋调试了,你试着自己改一下参数,让灯呼吸的过程更加缓慢,来验证你的推断。

网友D:
楼主这个程序有严重错误,定时中断周期1us,执行中断函数4条指令需要8us时间,就算能勉强运行,根本就不是预期结果。代码改这样既容易理解也能实战。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PWM=P2^1;

bit  DIR;
u16  count;
u8   value=0;

void Timer1Init()
{
        TMOD|=0X20;//自动重装
        TH1 = 0x38;//200us
        TL1 = 0x38;
        ET1 = 1;
        EA  = 1;
        TR1 = 1;
}

void main()
{
        Timer1Init();
        while(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count++;
        if(count==100)
        {
                count=0;
                if(DIR)
                {
                        value++;
                        if(value==100)
                        {
                                DIR=0;
                        }
                }
                else
                {
                        value--;
                        if(value==0)
                        {
                                DIR=1;
                        }
                }
        }
        if(count>=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网友E:
单片机中确实要注意指令执行周期,保证需求要求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