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a1941+c5198功放图纸?

楼主(2020-07-29):
没有简单点的图纸我管子

网友A:
想简单就直接买成品或傻瓜集成块,想搞事就百度多学。

网友B:
C5198,A1941组成音响功放电路图
因为A1941、C5198功率较大,前面必须要有几级推动,所以要很简单也难,只能相对简单些,如图这是一个声道的,要立体声必须还要重复做一个。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使用的C5198、A1941是经BVceo及hFE(直流放大倍数)测试后挑选的正品功率管,不可随便安装未经挑选的管子。因为此处供电电压较高。
C5198

C5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