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Code 里的禁用非活动区域着色是啥,这样函数颜色就淡了,里面的函数还能正常调用吗

楼主(2020-07-29):
如图,变淡的区域的函数是不是不能正常调用?
这是被禁用了么
我调用了,显示undefined reference to `HAL_RTC_GetTime'
怎么解决报错?求助

网友A:
看看文件顶端是不是有#ifdef未启用的宏,导致这个函数未定义,进而编译时找不到这个函数。定义了必要的RTC模块的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文件顶端是不是有#ifdef未启用的宏,导致这个函数未定义,进而编译时找不到这个函数。定义了必要的RTC ...

在别人知道指导下
在 stm32L4xx_hal_conf.h里面启用了#define HAL_RTC_MODULE_ENABLED
还是不行。
之前添加别的文件:pwr.h  。用里面的函数一点问题也没有,而且pwr.c和pwr.h也没有添加在目录下,也能编译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别人知道指导下
在 stm32L4xx_hal_conf.h里面启用了#define HAL_RTC_MODULE_ENABLED
还是不行。

哦,我不用vscode,现在用的人不多吧!再百度啥的吧!不行就得自己找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不用vscode,现在用的人不多吧!再百度啥的吧!不行就得自己找出问题。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