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LED灯跟数码管一起亮?怎么解决

楼主(2020-07-29):
LED灯跟数码管一起亮?怎么解决

网友A:
P2口控制发光二极管同时也给到了74HC138。所以给P2赋值时,数码管也亮了

网友A:
这是普中的板子吧,看看138芯片这块有没有跳线帽,把138断电了

网友B:
LED灯跟数码管共用了P22\P23\P33三个口,只能改硬件分开,否则解决不了。
38译码器的三个控制口可以使用P34\P35\P36这三个口。因为它们是空闲的。但需要将38译码器先与P22\P23\P33三个口断开。

除了以上问题,你的硬件电路还有其他问题:
1. 你的蜂鸣器永远也不会叫,因为你忘记将BEEP网络与MCU进行连接了;
2. 你的红外接收模块和按键K3无法同时使用,因为复用了P32口。

网友C:
时间错开,数码管也是LED的一种

网友D:
动态扫描输出,需要其它芯片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普中的板子吧,看看138芯片这块有没有跳线帽,把138断电了

嗯,是普中板子但他没有跳线帽我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灯跟数码管共用了P22\P23\P33三个口,只能改硬件分开,否则解决不了。
38译码器的三个控制口可以使用P3 ...

谢谢大佬,这个问题只能在硬件上解决但没有跳线帽。还有你说的蜂鸣器他是可以叫的我试过了,红外接收器和K3我还不知道,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E:
如果是做流水灯,那么可以P0送0x00关掉数据管显示。但如果是要做数码管显示的话,38译码器作位选是要用到P22、P23、P24的,这样会让led也会跟着亮。普中板就是这么子。

如果你不想这样,可以外接单独的流水灯模块或数码管模块,就不会有这个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做流水灯,那么可以P0送0x00关掉数据管显示。但如果是要做数码管显示的话,38译码器作位选是要用到P2 ...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时间错开,数码管也是LED的一种

怎么时间错开,硬件就是直连的,只要P2^2=0;就会有数码管与LED一起亮

网友F:
从硬件上P22-P24控制数码管的位选,而同时又被复用控制LED,亮了是正常的

网友G:
从硬件上P22-P24控制数码管的位选,而同时又被复用控制LED,亮了是正常的
    低电平点亮LED,即只P22~P24有低电平,其中的LED就被点亮。要解决你的问题,对硬件动一下手术吧:割断钱,改用其它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