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死在了GUI_ALLOC_UnlockH

楼主(2020-07-29):
程序死在了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停止运行程序进入hard fault。call_stack_window显示GUI_ALLOC_UnlockH,GUI_Conf.c的内存改大也没用

网友A:
调大下面两个值试试?
GUI_ALLOC_SIZE
GUI_MAXBLOCKS

代码是否递归了?一直在分配内存,内存泄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大下面两个值试试?
GUI_ALLOC_SIZE
GUI_MAXBLOCKS

GUI_ALLOC_SIZE全局搜索找不到,我用的是5.26版本

楼主:
1.原来是该输入控件EDIT的WM_GetDialogitem获得的句柄的地方却变成了WM_getid得到的句柄导致的死机,不过这两者什么意思,都是句柄?都是32位类型,

2碰到了新问题.5个EDIT框显示5个浮点型数据,其中有一个EDIT最高位有阴影

网友B:
重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