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0怎么更改原理图右下角的标题栏请教大神?

楼主(2020-07-29):
就这个图子,原理图右下角怎么改成这样?求大佬告知

网友A:
两种方法:
1、设计——项目工程的网络表——protel
2、设计——文档的网络表——protel

网友B:
双击原理图的边框就行了,就会有属性框弹出来,现在AD都出来AD20了,点击一下简单得很

网友C:
空白处~右键~选项~图纸~参数

楼主(2020-09-22):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
1、设计——项目工程的网络表——protel
2、设计——文档的网络表——protel

谢谢回复

网友D:
首先需要仔细看题目,绘制标题栏,需要你绘制,所以你自己需要画出来!

网友D:
忘记附标题栏文件了,这个是我按照你的题目要求尺寸绘制的!你可以打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