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要求如何写单片机程序?

楼主:
程序要求:
1.    调节RT1,50K可调对+5V分压,单片机15脚电压从0-5V变化,经过程序控制13.14脚也同时线性变化,近而控制亮度。
2.    调节RT2,50K可调对+5V分压,单片机16脚电压从0-5V变化,经过程序控制13.14脚,RT2调节0V-2.5V电压时13脚电压0-5V线性变化。2.5-5.0V电压时14脚电压0-5V线性变化。2.5V电压时两路电压同时输出为最大。
3.    调节任一电位器,灯光不能有突变现像。

网友A(2020-07-29):
方案AD取样,DA(PWM)输出。

网友B:
以后不要问程序怎么写,这样不合适,别人顶多给你出思路,或者你字节写了代码有问题,你挂上来问,像你这样直接伸手要,本论坛是禁止的。

网友C:
你都有数学规律了,按照你的规律来编写程序就行了,还用问嘛,思路自然是取样->按照思路执行->输出机构。完事

网友D:
问一下思路或者算法还可以,有过类似经验的人多少都能帮你一点的
直接要代码就不好了,大家要么是刚刚入门的,要么是已经参加工作的,谁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专门帮你写一个程序,除非太无聊了
要不,你给一万块钱,我帮你写?你不愿意对吧?那我免费帮你?凭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