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发板动态数码管, 每次重启显示都不一样?在线等~

楼主(2020-07-29):
程序目的:本来数码管要动态显示数字 " 7 6 5 4 3 2 1 0 ",但是写入程序后,第一次显示正常,第二次重启开发板后,显示乱码!

这个是第一次显示的,完全正常!

重启开发板后,就开始显示乱码?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0;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void main()

楼主:
/**************************************************************************************
*                              动态数码管显示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从右至左显示0-7。
注意事项:如果不想让点阵模块显示,可以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拔掉。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0;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A:
同样的程序换个板试试,就是把单片机拔下来放在其他板上试试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程序换个板试试,就是把单片机拔下来放在其他板上试试就知道。

就这一个板子啊,没有其他的了。我用的代码完全复制普中官方的代码,什么也没有改。

网上说是要 初始化数码管,不知道要怎么初始化?

网友B:
尝试在main函数最开始的地方添加io初始化:

P0M0 = 0x00;
P0M1 = 0xFF;

P2M0 = 0x00;
P2M1 = 0x1C;

网友C:
程序没有任何问题,有可能硬件有问题。按下复位按键或断电时间长一些试试。

网友D:
看看板子后面的焊点有没有粘连在一起的,这种板子焊接经常有这毛病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E:
带电重启不正常时,
断电再上电试试,还不正常时,
断电放电再上电试试,还不正常时,
摔两下敲两下吹两下擦两下,还不正常时,
烧香拜佛。

言归正传,顶6楼
另外有可能是 P0总线上连接的其它设备影响
注意,传统51,P0口做总线(地址/数据)时,是推挽输出,但做普通IO时,是漏极开路输出的,就是本例的情况,这时,输出高电平需要靠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在main函数最开始的地方添加io初始化:

P0M0 = 0x00;

大佬,这个P0M0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指P0口吗?

后面跟的  M0  M1  是什么?

网友F:
每次都在那个位置上出错么? 看看这个板子上 P0^5脚有没有被别的功能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没有任何问题,有可能硬件有问题。按下复位按键或断电时间长一些试试。

复位以后会出现数码管会发生变化,乱码,非常怪,都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次都在那个位置上出错么? 看看这个板子上 P0^5脚有没有被别的功能复用了。

我用的是普中开发板,程序下载到板子后运行正确,但是关机复位重启后有时会出现乱码的现象。

我已经在main函数中,初始化了IO口,  P0=0x00;P2=0x00;还是不管用!

楼主:
各位大佬,我已经成功解决了!感谢各位的帮忙,谢谢!

解决方法:我将普中开发板上的点阵模块的拨片换成了 OE -- VCC (原来是GND -- OE ) 。成功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复位以后会出现数码管会发生变化,乱码,非常怪,都找不到原因

给你把程序修改了一下,用极低速扫描数码管,借此有可能发现硬件故障点。怀疑是J21跳线帽接触不良或虚焊,导致U2 74HC573工作不稳定。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static u8 i=0;
        P0=0x00;//消隐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i];//发送段码
        i++;
        i%=8;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delay(100); //正常扫描时间
/***********************************/
                delay(65000); //逐位观察显示
//                delay(65000); //更长观察显示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把程序修改了一下,用极低速扫描数码管,借此有可能发现硬件故障点。怀疑是J21跳线帽接触不良或虚焊 ...

真厉害,确实是跳帽接错了!十分感谢!!!

网友G:
遇到厂家售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