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支持连接wifi模块吗?

楼主(2020-07-29):
提问:现有的WIFI模块可以用在51单片机上吗?例如ESP8266模块?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只需要51的串口,然后再写一下AT指令控制程序即可。

网友B:
51台单芯片计算机应该能够通过不同的通信接口连接到WiFi模块。

网友C:
可以通过串口连接通信,TX接RX,RX接TX

网友D:
ESP8266的硬件外设接口有UART以及I2C,可以用51的P3.0/P3.1串口连接。

网友E:
可以,通过串口发送指令

网友F:
可以,所有的功能模块无外乎通信协议不同

网友G:
当然是可以的,只要做好串口通信即可,我最近就在将WIFI模块应用于单片机上,效果是可以的。

网友H:
你好!ESP8266可以和51单片机对接;
如果想调试方便建议使用透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ESP8266可以和51单片机对接;
如果想调试方便建议使用透传模式。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然是可以的,只要做好串口通信即可,我最近就在将WIFI模块应用于单片机上,效果是可以的。

OK,正打算试一试

网友I:
怎么可能不支持Wi-Fi芯片呢?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J:
用ESP8266就可以,但是基本只能做串口通信用,实现别的协议难度比较大

网友K:
一般就用串口和WIFI 透传通讯即可.......

网友L:
当然可以的,用串口和wifi模块通讯

网友M:
可以的,ESP8266,网上买单片机的一般都可以直接连模块一起买的

网友N: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O:
使用串口发送AT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P:
可以,通过串口接口,程序和协议转换一下就好

楼主:
但是这个ESP8266怎么使用呢?该怎么学习呢?

网友Q(2020-09-21):
支持的,可以选择ESP8266

网友R:
通过串口就可以正常通信

网友S:
接口定义就可以

网友T:
支持的,首先要明确你的需求选择需要的WIFI模块,然后确定相应的头通信协议,一步步来就行了

网友U:
可以的,配置下串口,正常输出at指令即可

网友V:
支持啊,使用AT很简单或者使用机智云的代码也很简单

网友W:
可以,但是需要自己配置程序

网友X:
可以,需要at指令

网友Y:
支持,可以使用通讯接口或自定义模拟

网友Z:
可以,8266可以干51的活,51都可以省

网友AA:
串口就可以了  很多模块都有的

楼主(2020-10-23):
引用 网友AA:
串口就可以了  很多模块都有的

好的,多谢了

网友AB:
ESP8266的UART接单片机的RXD,TXD,单片机里写入控制指令就可以正常通信了

网友AC:
Esp8266提供WiFi與Uart的橋接,實際上任何支持Uart的MCU/系統都可以與之通信並接入網絡。

楼主:
引用 网友AC:
Esp8266提供WiFi與Uart的橋接,實際上任何支持Uart的MCU/系統都可以與之通信並接入網絡。

好的,多谢

网友AD:
当然可以,需要先设计WiFi的AT指令,然后编程51单片机,就可以实现手机等有WiFi的设备和单片机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当然可以,需要先设计WiFi的AT指令,然后编程51单片机,就可以实现手机等有WiFi的设备和单片机通讯了

好的,多谢了

网友AE:
当然可以的,出来WIFI,像什么蓝牙,zigbee都可以

网友AF:
支持的,可以建立通信。最近我也在看这个。esp8266与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G:
用ESP8266就可以,但是基本只能做串口通信用,实现别的协议难度比较大

好的,多谢,我这按测试一下

网友AH:
可以的,买个WiFi模块,参考通信就可以了

网友AI:
串口通信就行

网友AJ:
这个需要自己设置,需要51的串口,写一段控制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G:
用ESP8266就可以,但是基本只能做串口通信用,实现别的协议难度比较大

请问一下,我在网上购买了这个模块套件,使用的话该从你那里开始呢?或者说就是学习的话该怎么学习呢?有没有教程呢?

网友AK:
确实可以,基本就是单片机和无线模块串口串口、I2C、SPI通信,然后无线模块再用自己的通信协议和其他无线设备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K:
确实可以,基本就是单片机和无线模块串口串口、I2C、SPI通信,然后无线模块再用自己的通信协议和其他无线设 ...

好的,知道了,多谢!

网友AL:
可以,需要用到串口和at指令

网友AM:
肯定可以,串口控制就行,wifi模块有很多的

楼主(2020-11-23):
引用 网友AM:
肯定可以,串口控制就行,wifi模块有很多的

wifi模块是属于无线模块的一种吧,无线模块应该是有很多种的,对吧?但是并不全是支持组网的对吧?

网友AC:
8266 就是一枚具有wifi功能的MCU,為何放不下51呢,世界在變,潮流在變,不要老背著那可井

网友AN:
51有TTL串口的,举一反三,模组只要支持TTL串口通信都可以用51,甚至不支持的你可以转成TTL串口

网友AO:
可以的,用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C:
8266 就是一枚具有wifi功能的MCU,為何放不下51呢,世界在變,潮流在變,不要老背著那可井

嗯嗯,对不起,我还不太了解8266这款芯片,所以才提出这个问题

楼主:
嗯嗯,没想到这么多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看来现在应用的比较广泛啊

网友AP:
可以,使用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AQ:
当然可以,通过串口连接通信,
用ESP8266。

网友AR:
可以的,只要接上串口(RX-TX TX-RX)就行了。。。

网友AS:
引用 网友L:
当然可以的,用串口和wifi模块通讯

串口的wifi模块 贵吗?

网友AT:
支持,不过有的不可以

网友AU:
可以串口通讯的

网友AV:
当然是支持的

网友AW:
谁有用wifi模块加单片机做的8路输出遥控,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AX:
支持的,论坛里有很多实例,

网友AY:
支持的,
用ESP8266就可以

网友AZ:
串口控制的,另外esp8266也支持二次开发,不需要外接单片机也行。

网友BA:
串口模块+通讯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BB:
具体怎么实现,有没相关例程呢,也在搞ESP8266+51(知道用串口),τ 宝买的模块不会用,商家就给了个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B:
具体怎么实现,有没相关例程呢,也在搞ESP8266+51(知道用串口),τ 宝买的模块不会用,商家就给了个规格书 ...

你这个问题也是我的问题,主要是该怎么开始学习,或者找实际的例程来进行试验,资料的话都大差不差,主要是学习步骤

网友BC:
可以啊只用51的串口,然后再写一下AT指令控制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C:
可以啊只用51的串口,然后再写一下AT指令控制程序就可以了

它那些AT指令具体是怎么使用呢?比如我连接单片机后,是直接把这些对应的AT指令写进程序里吗?是不是额外有上位机进行操作呢?请问你那里有例程吗?方便看下不

网友BD:
用ESP8266吧,这玩意还行。

网友BE:
可以,使用 uart ESP8266指令集RS9113-nbz-d1 c 或者 SPI 接口不过需要内存大

网友BE:
可以,使用 uart ESP8266指令集 RS9113-nbz-d1c 或者 SPI 接口 内存大就可以满足

网友AH:
可以的,串口,串口很重要

网友BF:
支持  具有串口接收发送字符的功能的主控芯片都行

网友BG:
可以,WIFI串口通信

网友BH:
支持  多百度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串口收发指令

网友BI:
可以的,串口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I:
可以的,串口通信

请问你这边有自己的实际使用经验吗?可以拿出来分享下吗?

网友BJ:
可以选择ESP8266

网友BJ:
用ESP8266就可以,支持的

网友BK(2020-12-31):
可以的,51单片机和WIFI模块主要是通过串口通信,单片机只需要有串口即可

网友AC:
51能幹的活8266基本都可以,就是8266ADC不大理想,如果不想推到出來,那就只使用8266的透傳功能,不管你是什麽平臺,衹要符合串口協議,都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G:
用ESP8266就可以,但是基本只能做串口通信用,实现别的协议难度比较大

好的,我明白了,多谢您!

网友BL:
可以了,需要51的串口,然后再写AT指令控制程序即可。

网友BM:
支持的,网上有许多的资料

楼主(2021-02-15):
引用 网友AG:
用ESP8266就可以,但是基本只能做串口通信用,实现别的协议难度比较大

实现别的协议?还需要实现别的什么协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