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6801/OC6800 升压/升降压型 DC-DC 控制器

楼主:
概述

      OC6801 是一款专为升压、升降压开关电源设计的专用DC-DC 控制器芯片。

      OC6801 典型应用支持5-40V 输入电压范围。通过扩展输入供电,也可以支持400V 以上的输入电压范围。

      芯片采用固定频率的PWM 控制方式,并在轻载条件下自动降频提高转换效率。芯片内置高精度误差放大器,振荡器,以及频率补偿电路,简化了外围设计。芯片内置过流保护以及EN 脚关断功能。

      芯片工作频率可通过一个外接电阻调节,方便根据不同应用设置系统工作频率。

      OC6801 内部集成了软启动以及过温保护电路,减少外围元件并提高系统可靠性。

      OC6801 采用SOP8 封装。

特点

      宽输入电压范围:5V~400V特点

     高效率:可高达97%

     固定工作频率,频率可外接电阻设置

     EN 脚关断功能

     FB 采样电压:1V

     内置频率补偿

     内置软启动

     内置过温保护

     内置限流功能

     SOP8 封装

应用

     EPC/笔记本车载适配

网友A(2020-08-03):
输出电流多大呀?

网友A:
是国产的芯片么? 各种参数如何计算选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