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用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怎么做人体感应?

楼主(2020-07-30):
请教不用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只使用红外发射管和红外接收管的情况下,怎么做人体感应?有相关制作经验的朋友请教一下思路。

网友A:
遮挡或反射都可以

网友B:
如果仅用一颗发射,一颗接收,那就分别放在人经过路径的两侧,人走过时遮挡,接收管电平变化

但要注意:
1。普通红外发光管功率不大,想加大发射电流,可以做成脉冲发光形式,当然,接收侧就要做相应的判断策略
2。接收管灵敏度可能没想象的那么高,也许要加放大电路等
3。因为光线会反射折射,可能绕过人体,使遮挡失效,所以要考虑透镜/遮光筒等,进行方向限定
4。建议查找参考电视遥控器的发射/接收原理

网友C:
红外发射及反射,如:红外发射到对面反射面接收发射信号,假如在红外发射与反射面之间有物体遮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用一颗发射,一颗接收,那就分别放在人经过路径的两侧,人走过时遮挡,接收管电平变化

但要注意: ...

我可以做到检测信号了,但是感觉有很长的延时,好像是我发码部分的原因,想请教如何把这段时间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发射及反射,如:红外发射到对面反射面接收发射信号,假如在红外发射与反射面之间有物体遮挡[em0 ...

我可以做到检测信号了,但是感觉有很长的延时,好像是我发码部分的原因,想请教如何把这段时间改小?

楼主:
F:\我的文件\客户文件\HCSQ015XSY200720\逻辑分析仪

楼主: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HC89F0541.h"
#include "IR.h"
#include "Timer0.h"

unsigned int Count=0;
bit Flag = 0;

void IR_Send(void)//
{
        P1M4 = 0xC2;                        //P14设置为推挽输出

    P1_4 = 0;
    Delay_us(11);      //大概为12.5us 即发射40Khz载波信号

    P1_4 = 1;
    Delay_us(10);
}
void main()
{
        /************************************系统初始化****************************************/
        CLKSWR = 0x51;                                                //选择内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内部高频RC 2分频,Fosc=16MHz
        CLKDIV = 0x01;                                                //Fosc 1分频得到Fcpu,Fcpu=16MHz

        Timer0_Init();
        P3M2 = 0x60;
        P0M7 = 0xC2;
        while(1)
        {
       if(Flag)
           {
                   IR_Send();  //载波发射
           }
           else P1_4 = 1;
           if(P3_2 ==0)    //P32为接收输入引脚 当感应到人体时
           {
                   P0_7 = 1;   //LED点亮
           }
        }
}

/***************************************************************************************
  * @说明          T0中断服务函数
  *        @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注                无
***************************************************************************************/
void Timer0_ISR()interrupt 1
{
        TH0 = 0xFA;
        TL0 = 0xCB;                                                        //T0定时时间1ms
        Count++;

        if(Count==100)
        {
                Flag = !Flag;
                Count = 0;
        }

}

楼主:
这是我用逻辑分析仪测试的发射载波波形以及接收头的接受波形

载波发射

载波发射

信号接收

信号接收

楼主:
这是样机的载波发射波形 我想请教我程序怎么改 才可以做到只发送1ms的载波然后在100ms的高电平 在发送载波  我现在做的循环发送100ms载波信号

样机载波发射

样机载波发射

网友D:
目前已经成功的完成了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一体的设备了,不过发射管和接收管之间要加上隔离泡棉,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亚克力红外盖板。目前做的感应人体的距离可以人为调节。

网友D:
目前已经成功的完成红外发射与接收的一体化设备,感应触发距离可以调节。

网友E:
黑色的衣服对光的反射影响大,你的距离也会影响。最好的办法是把发射和接收安装到相对的位置,人从中间遮挡就有效这是最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