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76 A端口问题请教

楼主(2020-07-30):
各位大神,我在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63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194);//内部时钟,无复位电路,看门狗禁止。
void main()
{
      OSCCAL=0X80;//内部振荡器校准,11111100最大频率,10000000中心频率,00000000最小频率。
      ANSEL=0;
      TRISA0=0;
      TRISA1=0;
      RA0=0;
      RA1=0;
      delay(500);
      RA0=1;
      delay(500);
      RA1=1;
      while(1);
}
上面是我简化的部分程序,经过验证发现该程序执行到最后RA0和RA1互相干扰,当一个被置为1时,另一个会变成0,查手册发现这两个是比较器的两个输入端,但配置无果。依旧存在该问题,如果把RA0或RA1换成RC端口则无上述问题。下图为A端口涉及的寄存器,深知自己配置有问题,单却未找到合理的配置,希望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硬件电路有没有接别的..

网友B:
根据PIC16F676的产品手册
CMCON的低3位CM2,CM1,CM0设置=111时,比较器功能关闭。
你试试。初始化添加代码: CMCON=0X07;

网友C(2021-03-24):
How I can burn MS83F1402  mcu with PIC16F676 written firmware.

网友C:
How I can burn MS83F1402 mcu with firmware written for PIC16F676 mcu
wechat:0092305588001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PIC16F676的产品手册
CMCON的低3位CM2,CM1,CM0设置=111时,比较器功能关闭。
你试试。初始化添加代 ...

How I can burn MS83F1402 mcu with firmware written for PIC16F676 mcu
wechat:0092305588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