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压转负压电路问题,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
我想得到一个-3V~3V的可调电压,想法是输入一个0-3V电压,转换到-1.5~1.5V,再将-1.5~1.5V放大到-3~3v,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0-3V电压转换到-1.5~1.5V这个电路该怎么实现,求助各位大佬啊

网友A(2020-07-30):
1.5~1.5V放大到-3~3v,这种说法不正确,只能说升压与降压,百度里面有DC TO DC的芯片,你这些电压都能实现,或上T宝是有现成的板子

网友B:
中间转换到-1.5~1.5V没有任何意义。可以用1个模块直接把0到3v转换成-3~0v,再加上原来的3v电压满族输出需要。但是这样就有3个输出引脚了,一个正,一个地,另一个负。如果想要两个引脚实现-3~3v无极调压输出,只能用单片机,调到0v后,延时一段时间,正负极自动切换即可。

网友C:
AMS1117-1.5V两侧直接各自串联一个电阻就完事了

网友D:
在这里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什么是正电压,什么是负电压。正负电压的测量都是以参考电压为基准线。比参考电压高为正,否则为负。使用电压跟随器的方案可以把一个6.6V的电压分成-3.3--+3.3的电压。不过你的目的是用来干嘛,没不要那么复杂。

网友E:
搞那么多花里胡巧干嘛,你直接整一个0~3V的,需要负压时反接不就得了吗

网友F:
你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G:
提示一下,正压用NPN三级管(C脚接3V)分压至B脚E脚输出即可,用 震荡 产生负压较可行

网友H:
感觉你这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的节奏,明明两节锂电池就可以搞定。

网友I:
可以使用ICL7660从+ 5V电源产生-5V。

网友J:
用一个LM317和一个LM337,用双连电位器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