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片机输出不同频率波形出现间断问题

楼主(2020-07-30):
定时器2每2ms中断BUZ_count+1,10ms变化一次频率,频率由定时器0使能内部时钟输出到P3.5的波
switch(BUZ_count)
{
        case 5:        INT_CLKO &= 0xFE;        //关闭P3.5内部时钟输出
                        TR0 = 0;                        //定时器0关闭计时
                        TL0 = 0x42;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EB;                        //设置定时初值                                        /177us/2.8khz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_nop_();
                        _nop_();
                        INT_CLKO |= 0X01;        //打开P3.5内部时钟输出
                        LED=0;
                        break;
        case 10:INT_CLKO &= 0xFE;        //关闭P3.5内部时钟输出
                        TR0 = 0;                        //定时器0关闭计时
                        TL0 = 0xE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EC;                        //设置定时初值                                        /163us/3.05khz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NT_CLKO |= 0X01;        //打开P3.5内部时钟输出
                        break;
        case 15:INT_CLKO &= 0xFE;        //关闭P3.5内部时钟输出
                        TR0 = 0;                        //定时器0关闭计时
                        TL0 = 0x8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值                                        /149us/3.3khz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INT_CLKO |= 0X01;        //打开P3.5内部时钟输出
                        break;
        case 20:INT_CLKO &= 0xFE;        //关闭P3.5内部时钟输出
                        break;
}

每次变化前都有2MS时间的间隔,输出波形前加了_nop_();也没什么效果

大佬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我怀疑是不是单片机自身开启定时器时需要2ms的稳定时间(盲猜。没有依据)如果是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单片机用的是STC15F104W,不可接外部晶振,只有内部晶振,设置的30MHZ

网友A:
每2ms中断一次,不是自己设置的么,,中断了以后执行什么,2ms空缺,就是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2ms中断一次,不是自己设置的么,,中断了以后执行什么,2ms空缺,就是程序问题

定时器2ms中断一次,每次BUZ_count这个变量+1,5次后(就是2ms*5=10MS)变化一次定时器0波形输出的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时器2ms中断一次,每次BUZ_count这个变量+1,5次后(就是2ms*5=10MS)变化一次定时器0波形输出的时间

程序问题,,buz_count 有清零么,,,,定时器不可能需要2ms启动的,想都不用想,,switch 语句 default 有时候有必要加上

网友B:
把定时器2每2ms中断一次改为3ms中断一次,看空缺是不是跟着变为3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定时器2每2ms中断一次改为3ms中断一次,看空缺是不是跟着变为3ms。

老哥正解,已经可以了,改成100us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问题,,buz_count 有清零么,,,,定时器不可能需要2ms启动的,想都不用想,,switch 语句 default 有时候有 ...

进入这段函数前已经清零过,楼下老哥已经解决了,是把定时器2的中断改小,间隔也小了,还是谢谢你

网友C:
STC官方例程修改一下即可。

网友D:
间隔随着定时器2的中断时间变化,那显然是定时器2相关代码出了问题。
全部代码也没多少,全贴出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间隔随着定时器2的中断时间变化,那显然是定时器2相关代码出了问题。
全部代码也没多少,全贴出来看看吧。

改成100us中断一次,影响不大,还有个问题我开了掉电唤醒功能,sbit KEY_ZD=P3^2;是震动开关经常扫描不到,去掉消抖都不行。不进入掉电模式就能正常扫描到,老哥帮我看看怎么改稳定一点,下面是全部代码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bit LED=P3^0;                //LED灯
sbit KEY_ZD=P3^2;        //震动开关
sbit KEY_GL=P3^3;        //钢缆检测
sbit KEY_SET=P3^4;        //设置开关

u16 idata BUZ_count=0;
u16 idata key_count=0;
bit idata key_count_Flag=0;
u8  idata BUZ_Write_Go=1;
u16 idata T0_Starter=0xD5D0;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4;                //设置定时器内部时钟输出
        TL0 = T0_Starter&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T0_Starter>>8)&0xff;                        //设置定时初值                /360us/1.4khz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INT_CLKO |= 0X01;        //使能定时器0的时钟输出功能(P3.5)
}
void Timer2_Init()          //定时器2中断初始化函数
{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48;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F4;                        //设置定时初值                        /100us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IE2  |= 0x04;                //打开定时器2中断

        EA =1;
}
void Init()
{
        P3M1=0x00;
        P3M0=0x20;                //P3.5口推挽输出
        Timer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P3.5内部时钟输出
        Timer2_Init();        //初始化定时器2,延时2MS
        WKTCL = 30;                //设置唤醒周期488us*(49+1)=24.4ms
        WKTCH = 0X80;        //打开掉电唤醒
        LED=1;                        //LED灯
        KEY_ZD=1;                //震动开关
        KEY_GL=1;                //钢缆检测
        KEY_SET=1;                //设置开关
}
void Timer2_Routine() interrupt 12                //定时器2中断
{
        BUZ_count++;
        if(key_count_Flag)
        {
                key_count++;
        }
        else
                key_count=0;
}
void KEY_Scan()
{
        static u8 idata KEY_Flag=0;
        if(BUZ_Write_Go==0 && KEY_Flag==0 && KEY_SET==0)
        {
                key_count_Flag=1;
                if(key_count>=500)
                {
                        key_count_Flag=0;
                        if(KEY_SET==0)
                        {
                                BUZ_Write_Go=2;
                                KEY_Flag=1;
                        }
                }
        }
        if(BUZ_Write_Go==0 && KEY_Flag==1 && KEY_ZD==0)
        {
                key_count_Flag=1;
                if(key_count>=100 )
                {
                        if(KEY_ZD==0)
                        {
                                key_count_Flag=0;
                                BUZ_Write_Go=3;
                                KEY_Flag=2;
                        }
                }
        }
        if(BUZ_Write_Go==0 && KEY_Flag==2 && KEY_ZD==0)
        {
                key_count_Flag=1;
                if(key_count>=100)
                {
                        key_count_Flag=0;
                        if(KEY_ZD==0)
                        {
                                BUZ_Write_Go=4;
                        }
                }
        }
        if(KEY_GL==0)
        {
                key_count_Flag=1;
                if(key_count>=500)
                {
                        key_count_Flag=0;
                        BUZ_Write_Go=4;
                }
        }
}
void Buz_Ser()
{
        static u8 idata Num=0;
        if(BUZ_Write_Go)
        {
                switch(BUZ_Write_Go)
                {
                        case 1:
                        case 2:
                                {
                                        switch(BUZ_count/20)
                                        {
                                                case 5:        INT_CLKO |= 0X01;LED=0;break;
                                                case 30:INT_CLKO &= 0xfe;LED=1;break;
                                                case 35:BUZ_Write_Go=0;break;
                                        }
                                }break;
                        case 3:
                                {
                                        switch(BUZ_count/20)
                                        {
                                                case 5:
                                                case 500:
                                                case 1000:INT_CLKO |= 0X01;LED=0;break;
                                                case 250:
                                                case 750:
                                                case 1250:INT_CLKO &= 0xfe;LED=1;break;
                                                case 1253:BUZ_Write_Go=0;break;
                                        }
                                }break;
                        case 4:
                                {
                                        if(BUZ_count==90)
                                        {
                                                BUZ_count=0;
                                                switch(Num)
                                                {
                                                        case 0: T0_Starter=0xEB42;break;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T0_Starter += 0x01A4;break;
                                                        case 7:
                                                        case 8:
                                                        case 9:
                                                        case 10:
                                                        case 11:T0_Starter -= 0x01A4;break;
                                                }
                                                INT_CLKO &= 0xFE;                                //关闭P3.5内部时钟输出
                                                TR0 = 0;                                                //定时器0关闭计时
                                                TL0 = T0_Starter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T0_Starter>>8)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INT_CLKO |= 0X01;                                //打开P3.5内部时钟输出
                                                if(Num==10)  LED=~LED;
                                                Num++;
                                                Num %=12;
                                        }
                                }break;
                }
        }
        else
        {
                BUZ_count=0;
        }
}
void Power_Down()
{
        if(BUZ_Write_Go==0 && key_count_Flag==0)
        {
                _nop_();
                _nop_();
                _nop_();
                PCON=0X02;                //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重新上电后现执行此语句,再执行中断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Power_Down();
                KEY_Scan();                //按键扫描
                Buz_Ser();                //蜂鸣器服务
        }
}

楼主:
发了两遍都通过了。。。。两遍是一样的,请忽略